[技术问答] 赛元通用mcu工作电流

楼主(2018-07-04):
赛元通用mcu,一般工作的时候电流是多少?频率和电流的对应表?在3mA的供电能力下, 赛元mcu能起振,正常工作否?

网友A:
1、每个型号芯片的规格书的电气特性栏有介绍,有你所需要了解的信息,每个型号的电流都不太一样。
2、通常情况下供芯片的电压越小,主频率越低,工作电流就越小。
3、3.3V以下工作电压选择最低的工作频率有些型号工作是可以在接近3mA左右,可以参考92系列的规格书。

网友B:
我感觉对于低功耗的芯片来说 3mA足矣

网友C(2018-08-08):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规格书我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