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单片机串口连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8-07-04):
我设计的单片机串口连接电脑的RS232,上电时电流比正常工作时大,而且串口就无法工作
如果拔掉串口,就又正常工作了,然后连上串口能偶尔正常。。。是不是我的电源设计会有问题。用的78M05

网友A:
通过232芯片隔离了,怎么会电流大呢,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B:
把你的串口连接详细说说,和pc的通讯收发都有吗,232芯片用的是什么,连接的电脑rs232接口还是转出来的。

网友B:
还有就是一楼说的,你如何判断出来是由于电流大引起的呢?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你的串口为什么要接那么多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串口为什么要接那么多电容,电感

那个都没用到,预留的位置

楼主:
我发现我要接R1的100K,串口才能正常工作。而且上电时不能连着串口。
好奇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我要接R1的100K,串口才能正常工作。而且上电时不能连着串口。
好奇怪啊 ...

用的原生串口,还是USB转的。

USB转的,这个也有区别?

网友C:
MAX的芯片有假货,换成SP3232试试

网友E:
如果你R1是作为MCLR的上拉电阻,建议改为10K,保证MCLR为高电平。如果R1不是作为MCLR的上拉电阻,建议检查MCLR是否配置为内部上拉了。

网友F:
用ch340直接接单片机的tx  与rx试试

网友G:
这个电路大主要是因为232的问题,我们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232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