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模拟DTU的的GPRS模块

楼主(2018-07-04):
目前在做作 一款电表的远程抄表,现在用的是DTU,价格偏高,想找一款GPRS模块直接嵌入到电表内部,电表无法采用AT指令控制模块,用法要和DTU一样简单,哪位坛友可以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我们家的SC-GS201,5-15V供电,体积小,透明传输,功耗可以做的很低,用法和你平时用的DTU一样。需要的话可以发资料给你

需要AT指令控制吗,还是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们家的SC-GS201,5-15V供电,体积小,透明传输,功耗可以做的很低,用法和你平时用的DTU一样。需要的话 ...

需要AT指令控制吗,还是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AT指令控制吗,还是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 ...

目前,我这边团队在做DTU/RTU,4G全网通,提供配置工具,设置好你们的服务器、串口等等就好,无须去操作AT指令,十分方便。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哦!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合方圆的GPRS模块,带有DTU功能,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体积比较小,功耗业内最低的是GU906

网友D(2018-09-17):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合方圆的GPRS模块,带有DTU功能,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体 ...

谢谢 已经用了上海霜蝉的SC-GS201,比较便宜 用法很简单,配置工具配置一下参数就好了

网友E(2018-11-14):
引用 楼主:
需要AT指令控制吗,还是直接用配置工具配置好我们服务器地址和串口参数就可以了 ...

SC-GS201,5-15V供电,体积小,透明传输,功耗可以做的很低,可否发电资料给我,谢谢。
lrzxc@163.com

网友F:
mark一下 也正需要的这样的gprs模块 不知道移远的MC20不直接做成这种 d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