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求助】USB_HOST 与 FATFS 文件系统

楼主(2018-07-04):
USB_HOST 跟 FATFS文件系统都可以正常工作;
在进行热插拔过程中,有机率出现一种一场情况:U盘已经拔出,但是文件系统还在挂载;
进入这种情况后,U盘进行热插拔时板子未供电;

一开始以为是文件系统挂了的原因,把文件系统挂载的磁盘卸了,发现重新插拔可以了;
但是后面发现,还是无法给U盘上电。。。U盘没上电,就别说什么挂载磁盘了~

是什么原因会导致U盘热插拔时候无法上电的? 求大佬指导

楼主:
更新发现: 拔出U盘时,枚举识别到【断开】与【连接】(先一个断开然后又有一个连接);之后驱动就挂了。。。无法进行任何U盘的操作

网友A:
看看野火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