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斩波的问题

楼主(2018-07-04):
(无正文)

网友A:
“斩波”(Chopper)就是信号斩切成时间上的碎片。这里的所谓“直流斩波”就是将直流通过开关将其变成脉冲信号。

其实,这就是DC/DC开关电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Chopper)就是信号斩切成时间上的碎片。这里的所谓“直流斩波”就是将直流通过开关将其变成脉冲 ...

诶。。。。
你还别说
一说就懂,谢谢,你也是经常在坛子里的

网友B:
严格的说,“直流斩波就是DC/DC的电源变换电路”不确切,应该说,开关型DC/DC的电源变换电路 属于直流斩波技术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的说,“直流斩波就是DC/DC的电源变换电路”不确切,应该说,开关型DC/DC的电源变换电路 属于直流斩波 ...

谢谢解答

网友C:
就是开关型DCDC电源变换电路,就是将恒定的直流电变成恒定可调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开关型DCDC电源变换电路,就是将恒定的直流电变成恒定可调的直流电

明白~~~~~~~

网友D:
斩波也常用在极低频率信号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斩波也常用在极低频率信号放大。

斩波用于信号放大时,一般来说,是去掉了1/f噪声,改善了漂移。但斩波过程本身引入了不小的噪声。这是不是限制了微弱信号的微弱程度?

网友F:
不严谨的用词。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用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严谨的用词。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用法吧。

第二次看到这么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斩波用于信号放大时,一般来说,是去掉了1/f噪声,改善了漂移。但斩波过程本身引入了不小的噪声。这是不 ...

主要是改善放大器的漂移。
有一种运放,工作于斩波方式,叫斩波自稳零运放。
至于斩波过程引入的噪声,其频谱远离待放大的信号频谱(这种运放用于极低频率信号放大),经滤波后对欲放大的信号影响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严谨的用词。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用法吧。

主要是日本书籍这么称呼,也经常把Chopper或者Chopping翻译成开关。Chop本来是“砍、劈”的意思,翻译成“斩”也无不可。

楼主(2018-08-08):
引用 网友A:
“斩波”(Chopper)就是信号斩切成时间上的碎片。这里的所谓“直流斩波”就是将直流通过开关将其变成脉冲 ...

好久没有联系了,请教问题
在接入三相交流动力电时,一般都会用三相电抗器来过滤一道
我知道这可以滤掉交流市电的谐波杂波,但是不知道电感为什么可以滤掉这些高频的谐波,是根据 XL= J2πωL来计算吗?
可以简单讲讲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联系了,请教问题
在接入三相交流动力电时,一般都会用三相电抗器来过滤一道
我知道这可以滤掉交 ...

电感相关的阻抗是感抗,其大小正比于所通过信号的频率。你那个“XL”就是感抗。

“谐波杂波”通常频率都高于三相工频,所以相对而言这些“谐波杂波”不容易通过电感。这其实就是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相关的阻抗是感抗,其大小正比于所通过信号的频率。你那个“XL”就是感抗。

“谐波杂波”通常频率都 ...

不好意思我公式打错了,是XL= J2πfL
谐波杂波确实频率高于工频基波,但是为什么就不容易通过电感呢?
我看到过一种说法是,
谐波在经过电感时会变成磁通,在电感内发热并消耗掉了
一般的电感磁阻小,磁通消耗不了,在磁通和电流之间来回切换
而高频电抗器的磁阻大,可以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