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道面试题求解

楼主(2018-07-04):
试分析电路中C133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省电? 上面确认是地?没画错?

帮顶一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 上面确认是地?没画错?

帮顶一下那

可能是考官故意出一道错题考我吧,结果我没敢回答

网友B:
本来是推挽输出的,应该是面试官故意这样弄得,看你能看出来没?

网友C:
瑟瑟发抖不敢说话。。。。。

网友D:
应该是考官故意为之,看看你的看法。

网友E:
这是互补输出级么

网友F:
不是很明白,应该是采样保持之类作用。

网友F:
也许是嵌位电路。

网友G:
用Multisim仿真  C取1u
ALO输入高电平时  NPN接通 输出电流分两部分  一部分向电容C充电  一部分做输出
ALO输入低电平时  NPN断开 C放电通路截断 无法放电  电位维持 ;PNP管导通  输出低电平
然后在N个周期后  C充电到饱和状态  会维持在一个高平  在NPN导通时,C提供了一个高电平  相当于上拉的效果  周期N受C133 和R26大小控制
以上我的个人看法  我也刚入门  如有错误 请各位大佬指出其中的错误  谢谢

网友H:
故意给你一个错误的电路,考察你的反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Multisim仿真  C取1u
ALO输入高电平时  NPN接通 输出电流分两部分  一部分向电容C充电  一部分做输出 ...

“然后在N个周期后  C充电到饱和状态  会维持在一个高平”。
如果是一个高电平,为什么不会被NPN放电放掉?

网友I:
我就问你供电脚在哪,这是互补推挽,如没错的话,供电脚在R26与C133节点处,应该是考验你增加供电脚吧。不然C133也不会以CAP表示,存粹是个滤波,考你基础而已

网友J:
缺损的电路,没有任何意义,如果R33取很小,这个线路,通过NPN管的C_B间二极管,在脉冲峰值时间,给CAP充电,然后在下降沿和上升沿大部分时间内,就是一个图腾柱,因此可以当无源自供电图腾柱使用,但实际上R33=4.7K因此该线路无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在CAP那一端接上VCC,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图腾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