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in内延时后,如何准确保证定时器定时稳定(延时超...

楼主(2018-07-04):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的:
     需要用定时器定个10Ms的时间用来做按键检测和LED闪烁的定时时间,  并且需要在主程序里IO口模拟PWM,
     关掉定时器后小延时,大概10Us,100Us,重复200次左右,也就是10-22Ms后,才能重新打开定时器定时
    有没有同学,遇过这种情况,如何补偿定时器的定时,保证定时准确呢?
    想了很多方法都不好用,有没有做过这种延时后,定时不准确的问题之类的高手解答,或者我们交流一下

补充一下,这是用义隆的153MCU做的,时钟只有4MHz,用定时器没法做10us的PWM波形,所以才用延时的办法做的,无奈之举,关键在于,用同样的IC,老外做出来了,所以很好奇,一定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相关下载

网友A:
为什么要关掉定时器呢,

楼主(点评):
因为不能在PWM其间进入定时,其高电平只有10us,进入定时至少要延时8-10us,这个PWM是用来升压的,从3v升到110v做电击功能,所以只能关掉定时器,结束后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关掉定时器呢,

因为不能在PWM其间进入定时,其高电平只有10us,进入定时至少要延时8-10us,这个PWM是用来升压的,从3v升到110v做电击功能,所以只能关掉定时器,结束后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能在PWM其间进入定时,其高电平只有10us,进入定时至少要延时8-10us,这个PWM是用来升压的,从3v升到11 ...

主程序难道不执行其它代码吗,一旦执行PWM不一样也不准了吗

网友A:
再说了,执行PWM时禁止中断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关定时器

楼主(点评):
禁止中断或者关定时器,PC指针都不能进入计时子程序,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一样,禁止中断,定时器仍在运行,区别大了

楼主(点评):
对单片机来说是一样的...你想想,pc指针不到定时器,那么8位定时计数器在运行有什么用?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服你了,在运行就可以减少误差,如果定时10MS,关中断的时间少于10MS,不就没有误差了吗,最多只有抖动而已

网友A:
你这情况直接用定时器产生短延时就可以了,然后将各任务灵活插入200US延时就可以解决,定时器不用中断

直接定时200US,可能通过读取定时器当前值,两次这差判断是否到200US,短延时通过指令延时就可以了,扫键,LED控制插入200US中(不需要每个周期都执行)

网友A:
再改进下思路:

用定时器产生200US定时中断,定时中断处理PWM信号,PWM短延时直接在中断中用指令延时产生,其它放主循环处理,定时中断再简单处理几个时间标志给主循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直接用定时器产生短延时就可以了,然后将各任务灵活插入200US延时就可以解决,定时器不用中断

直 ...

感谢大侠,侠义相助,有种廓然开朗的感觉,我先试试你的方案.以前倒用过这种方法,一时被10us的脉冲给吓住了,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侠义相助,有种廓然开朗的感觉,我先试试你的方案.以前倒用过这种方法,一时被10us的脉冲给吓住了, ...

用改进的思路更合理,看帖子相关部分

楼主(点评):
没事,我就是用后面那个去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