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S422串口通信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8-07-04):
我想在RS422上做一个串口通信指示灯,有数据传输时,灯亮。没有数据传输时,灯灭。能不能从硬件上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在TTL侧的数据端接LED即可。如果LED需要的工作电流较大,可以加一级晶体管驱动,或者利用系统内空闲逻辑门来做驱动。不过这样的指示规律是有数据闪烁,无数据熄灭(得注意LED驱动极性,错了则是常亮)。非要有数据常亮,那需要再接个单稳态电路,时间周期得大于一个字节的传输时长。再有就是利用MCU的IO去驱动LED,但需要软件配合,就不是纯硬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TTL侧的数据端接LED即可。如果LED需要的工作电流较大,可以加一级晶体管驱动,或者利用系统内空闲 ...

大神,TTL侧是不是就是TX1+和TX1-?我之前用过这两个引脚的压差驱动,不过这么驱动做下来是常亮的,就是有数据没有数据都会亮

楼主:
我之前做过一个,思路是利用TX+和TX-之间的电压差驱动LED灯。我把电路接上去以后显示是常亮的,就是不论有没有数据传输,LED灯都是亮的

楼主:
顶下,顶下。求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下,顶下。求帮助

用收发线控制吗?
有数据灯闪,无数据不亮,很简单,电源经过电阻到LED再到TXD或RXD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TTL侧是不是就是TX1+和TX1-?我之前用过这两个引脚的压差驱动,不过这么驱动做下来是常亮的,就是有 ...

是TTL侧,不是422侧。TTL侧就是RX,TX那里,对地或者对电源接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收发线控制吗?
有数据灯闪,无数据不亮,很简单,电源经过电阻到LED再到TXD或RXD即可 ...

需要自己再外加一个电源吗?然后的话422的TX 和RX分别都有两个。而且422传输信号的时候不是根据RX 与TX的压差来决定高低电平的,是根据TX1与TX2的压差来决定的高低电平

网友D:
其實我想說的是,直接在 ttl 電平上加 led, 發的數據量少的話,發光很暗,類似 PWM 調光調的亮度很低。
如果想做到類似網口的閃燈效果:
硬件做的話,需要加一個閃爍電路,和觸發延時電路,要用到比較多器件(或者 CPLD/FPGA)才能。。。
所以一般情況還是建議軟件 io 口閃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TTL侧的数据端接LED即可。如果LED需要的工作电流较大,可以加一级晶体管驱动,或者利用系统内空闲 ...

版主,能发个图过来了吗?感激不尽。初学者,对于某些话不是特别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发个图过来了吗?感激不尽。初学者,对于某些话不是特别理解

自己画吧,求现成对你的进步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