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8-07-04):
手头有一个之前的项目,生产时发现ADC偏小。电阻分压初用万用表测量,大部分是3.872V左右,有10个小了0.2V。R403和R404的电阻应该是用的有点大了。我的疑问是,为什么R403和R404分压后就小了0.2V,那单片机肯定是读不准了。

网友A:
检查电阻材质和精度,另外,对于有较高精度要求的系统,焊接时注意不能使用酸性助焊剂如焊膏之类,在维修时尤其注意。如有用或者PCB表面又积尘吸潮等情况,需要彻底清洁。

网友B:
5V输入,10K/34K分压,10K/104滤波,万用表测试电压才0.3872V,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C:
我猜是ADC的引脚 单片机内部没有配置好

网友C:
否则简单的分压,不会这么点电压的

网友C:
确定RC后直接进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阻材质和精度,另外,对于有较高精度要求的系统,焊接时注意不能使用酸性助焊剂如焊膏之类,在维修时 ...

这几点我倒是没留意,很有必要排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RC后直接进的单片机?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ADC的引脚 单片机内部没有配置好

有的又是好的,只有小部分异常。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入,10K/34K分压,10K/104滤波,万用表测试电压才0.3872V,打死我也不信。

是3.872V,抱歉

网友C:
那么请问你的电阻所用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D:
电阻一般都有误差

网友:
理论值:5*33.79/43.79=3.858V;
如果电阻精度1%;
最大值: 5*(33790+337.9)/(10000+33790-100+337.9) = 3.875V
误差:0.017V
最小值: 5*(33790-337.9)/(10000+33790+100-337.9) = 3.840V
误差:0.018V

网友E:
取样保持时间不够,导致偏小。说明书明确规定了信号源内阻最大不能超过多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取样保持时间不够,导致偏小。说明书明确规定了信号源内阻最大不能超过多少了。 ...

是呀  楼主的信号源内阻貌似过大 相对于手册要求的数值来说   都超过1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