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FPC厂家带你了解影响FPC寿命的因素

楼主(2018-07-04):
fpc排线有较好的挠性,很好的弯折性,长度可以留有余量,没有必要完全精密计算。如果设计过长了,待样品做出来做完翻折实验后再根据分析结果可以适量逐渐减短。pin数多了自然就要做宽,或者用双面板取代单面板来减少宽度,当然fpc排线厚度势必会有所增加。而pin线宽与pin间距则根据厂家的实力不同做的也有所不同,目前一般厂家最小都可以做到 0.1mm。

由于受手机整机厚度、转轴、B/C 件 FPC过孔的限制,fpc排线宽度一般会设计成 3 或 3.5mm(如果按 3.5mm 算,两边边缘的走线距fpc边缘分别 0.4mm,按线宽和线间距都是 0.1mm 来算,这样下来,每层板可以布 13 根线左右),厚度为 0.2 或 0.3mm(fpc为 2+2 或 3+2 结构)。

我们在设计fpc外型的时候,注意与B/C 件以及过孔的间隙。在 B/C件壁厚、强度都已满足的情况下,尽量留多些空间给 FPC,由于 fpc要在这些地方通过,并随着手机翻盖开合做摆动运动,加上 fpc本身比较脆弱,这个地方也是 fpc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很容易使 fpc与壳体刮擦,不但翻盖旋转时会有声响,而且时间久了会使 FPC断裂而影响寿命。
大电流连接器此外在管道安装中活接头也是必不可少的;根母缀,又叫根箍,锁紧螺母,用一个一端为短丝扣,另一端为长丝扣(根部无梢度)的短管段和一个根母,再加一个内壁为通丝的管子箍就组成了长丝,其作用同活接头,用作可拆卸的活连接,当用在散热器补心上时,通丝管子箍也可省去;法兰盘,左右两片组成一付,作用同活接头。规格为口径d50mm以上,由于大规格的阀门两端多为法兰式接口,故法兰盘也多用于管道与阀门的连接上。

这个地方的设计是广捷新设计的重中之重。 最后,希望大家在用Pro/E设计fpc的时候,用钣金模块而不是用part-solid模块,因为在钣金模块里,fpc可以做出与实际情况最为接近的 fpc外型,折弯与展平都很容易,而且便于修改,能真实的模拟出 FPC在过孔里的理论真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