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 温度控制

楼主(2018-07-04):
如何基于单片机用一个电路来实现升温和降温,就是给定一个温度值,可以达到
找了很久,可是都是电机实现,没有其他方式,求各位解惑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升温可以接电热丝
降温可以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B:
。。。电热丝就可以了,最好是带插头的。

然后通过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C:
升温和降温,可复杂了。什么温度都不知道,不好回答。如果比室温低,需要制冷,反之需要加热。

网友D:
基本结构为MCU+电热元件+温度传感器,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多,建议楼主先找些来看看。

网友E:
没有温度范围,没有功率大小,没有精度要求,实在无法解惑啊

网友F:
没有要求,无从谈起!

网友G:
升温方案比较多。
降温比较麻烦。
如果从80降常温的话,可以用风扇。
如果负载不重的话,可以用半导体制冷,比如MAX8521方案。
如果负载很重的话,要用压缩机了。
如果负载重,速度快的话,可以买快速温变箱,从常温不到一分钟降到-70℃,RS232接口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