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FPC的求助

楼主(2018-07-04):
求助各位,FPC(柔性电路板)上写有PI:2;AD:2;CU:2字样,他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PI是材料聚酯的缩写,2应该是2mil,ad应该是adhesive胶层,2mil,cu的可能是copper活者cover layer

AD是胶层, CU是铜层。
楼上回答正确,cu的是铜层的意思

网友B(2018-08-08):
AD是胶层, CU是铜层。

FPC生产厂家www.tuop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