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cadence里面怎么操作可以做到我原理图上选定一个模块...

楼主(2018-07-04):
请问cadence里面怎么操作可以做到我原理图上选定一个模块里面的所有元器件,然后能让它们在PCB里面聚集起来。

楼主:
额 没人回

网友A:
在原理图里面的preferences下面的Miscellaneous下面的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勾上。
然后必须要原理图和PCB一致且放在同一路径下。

网友A:
你说的聚集起来是啥意思?
联动只能是选择
要聚集起来 你就要做模块
相同的模块才可以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聚集起来是啥意思?
联动只能是选择
要聚集起来 你就要做模块

就是想要能够快速的把某个模块,比如麦克风驱动模块的元器件能全部选中,然后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就行了,这样方便摆件,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搜去摆。

网友A:
按给你的操作 ,
然后PCB 中 点移动器件 回到原理图,框选器件 再回到PCB 就可以看到选中的高亮了 然后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B(2018-08-30):
可以补充楼上的,可以华哥outline将你选中的器件删除,在quickplace,就会在一条直线上,(同一个模块)

网友C(2021-01-19):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