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这两天来学习SPWM的历程

楼主(2018-07-04):
首先学习了一下SPWM的原理,然后自己写了个小程序生成了半波36个点的SPWM占空比数据,测试结果不理想(可能测的不对现在还没有重新测试),于是从网上找了一个半波200个点的数据。关于SPWM如何驱动H桥我从网上找到三种方式:https://bbs.21ic.com/icview-2526042-1-1.html

测试第一种测试结果波形不好看,但是幅值高(大概是第二种方式的10倍,由于测试不同的方式要使用不同的硬件平台所以数据不是很准确),第二种方式的输出波形要比第一种方式好看但是要求LC滤波的截至频率更小,第三种方式没有细测感觉和第一种方式差不多(热插拔JLINK的时候把单片机烧了还没找到原因。H桥我是用电池独立供电的,但是只要H桥接上电池工作的时候插JLINK就过流,把JLINK和电脑之间用过USB隔离就好了)。
第二种方式最终的输出波形还是挺漂亮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8-11-09):
楼主 ,你好。我最近在做三相逆变器,请问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我最近在做三相逆变器,请问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stm32103c8

网友B:
全新款IC芯片半导体行业激光镭射技术革命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2792-1-1.html?fromuser=hina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