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8-07-04):
(无正文)

网友A:
485本来走的就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共地的。

网友B:
485的地线一般都是接屏蔽层,接上之后抗干扰性会好一些,通讯距离可以更长一些。

网友C:
不共地,可能会有共模电压,芯片有可能挂掉

网友D:
嗯, 虽然是差分信号, 过大的共模电压还是会让通信异常的.
不过有点奇怪,  既然是隔离了, 就没有共地一说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