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EMC群脉冲2KV过不了,1KV也过不了,求分析

楼主(2018-07-04):
图片里注释的是我在检测所当场改加的元器件,做2000V时,显示板时常报错E0(通讯错误代码),有时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显示会乱掉,出问题最多的是显示板按键误触发了,没按它就自己工作了,头有点大了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3371969618

网友A:
    每个露出的IO口都要加ESD器件,并不是只加个TVS就行,还有你的“地线”太稀疏,造成静电释放路径杂乱,建议画四层PCB,有一个稳定“地”释放路径

网友B:
你这个设计是拿出来搞笑的么?

网友C:
火钳流明

网友D:
温度错乱可以用程序解决,ADC读取的数据程序必须做滤波算法的.
按键同样要用适当的算法处理下,不要简单的检测按键.

我们公司刚整改了一个EFT项目,客户要求过4000V,我们自己画的死活只能过2000, ,找了IC原厂, 原厂帮我们整改PCB布线,一次就过了......
我全程跟进的项目,原厂说,第一就是要找到干扰源,其次主要就是就是合理走线和电路优化.

我看了下你温度部分是有问题的, 你这应该是要外接很长的延长线到热敏电阻的. 然后板子上是连接到单片机的AD口.
通常这种电路,地线是必须单点直接到IC地,不能和其它地直接连. 你直接接到电源的那里去了.....

网友E(2018-08-20):
没看的你的共模电感啊?有的成品共模不行,最好自己用磁环绕制,对于无金属壳子的,随便一个板子,几乎百分之一百能过4级别脉冲群

网友E:
对于无金属壳子的,随便一个板子,用两个共模电感串接,几乎百分之一百能过4级别脉冲群

网友F:
感觉还是应该好好规划一下地平面

网友G(2018-09-29):
1、没有硬件成本压力最好是做成4层板
2、如果必须是2层板,采用MCU是国产SOIC芯片,请找芯片厂家来分析
3、低频板可以多打过孔,增加抗干扰能力
4、每个传感器芯片的IO管脚增加一个10-100PF的电容
5、显示板与MCU的SPI或者I2C线可以加10——100PF电容
6、MCU电源滤波电容尽量需要靠近管脚
7、根据经验看这个PCB就算加磁环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还是铺地问题

关键还是铺地问题?意思是没有铺地平面吗?

网友H:
免费EMC测试整改:辐射,传导,静电,雷击,浪涌,脉冲!!联系电话微信:13554890865

网友I:
PCB布局有很大的问题,外部接口不是放个ESD器件就OK了,低阻抗的路径在哪?一根互连线都可以看成是电感L,原理没有暂时不分析了。
先去学学EMC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J:
主要从端口滤波上考虑,通讯线两端加隔离处理

网友K(2018-11-01):
引用 网友E:
对于无金属壳子的,随便一个板子,用两个共模电感串接,几乎百分之一百能过4级别脉冲群 ...

请教一下,这两个共模电感该怎样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每个露出的IO口都要加ESD器件,并不是只加个TVS就行,还有你的“地线”太稀疏,造成静电释放路径杂乱, ...

EMC可以交流:13554890865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这两个共模电感该怎样选?

EMC可以交流:13554890865

网友L:
目测,最大问题是没有地平面

网友M(2021-08-09):
引用 网友D:
温度错乱可以用程序解决,ADC读取的数据程序必须做滤波算法的.
按键同样要用适当的算法处理下,不要简单的检 ...

整改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

网友(2023-02-23):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5093662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