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三相BLDC霍尔弦波驱动原理

楼主(2018-07-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轮毂电机控制的?BLDC做正弦波控制基本上极对数都是8对极以上的吧?而且前提电机自身的反电动势必须为正弦波的,方波的反电势电机是很难做好控制效果的。
是否可以尝试把三相霍尔中的两相看做近似的正交信号,按增量式编码器处理。这样就可以得到电角度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轮毂电机控制的?BLDC做正弦波控制基本上极对数都是8对极以上的吧?而且前提电机自身的反电动 ...

做的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利用霍尔传感器判断转子位置,霍尔周期确定马达转速,没有增量式编码器,是利用软件CODE求电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