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关NUC121SC2AE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05):
    最近在用新塘的NUC121SC2AE  LQFP64封装的32位单片机开发USB键盘,碰到一个非常郁闷的问题,使用Nu-Link仿真器和官方提供的ICP软件无法下载程序,ICP显示可以连接到Nu-Link仿真器,但是连接不到目标芯片,我的硬件接法是NUC121SC2AE的电源引脚、GND引脚、RESET引脚、ICE_DAT(61引脚)以及ICE_CLK(62引脚)分别和Nu-Link仿真器的电源引脚、GND引脚、RESET引脚、ICE_DAT以及ICD_CLK直接连接,然后使用ICP软件点击连接后,就只显示连接到仿真器,但是没有连接到目标芯片,我是第1次使用新塘的MCU,没有啥经验,请大神们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不胜感激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Data与Clk引脚上有没有其他负载?

网友B:
把你的原理图放出来吧。
ic是跟代理买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先请代理商澄清问题。

网友:
参考官方开发板的调试接口啊。

网友: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UM_NuTiny-SDK-NUC121_125_EN_Rev1.0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与Clk引脚上有没有其他负载?

没有加负载,是空载的

楼主:
我就是参考的这张原理图画的板子,但这个原理图中64引脚封装不是NUC121型号,还有1个图是NUC121型号的,但是封装是48引脚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无标32123题

网友:
你图没有发成功啊。你点右下角高级模式里面添加图片。

楼主:
已经放了原理图,大家看下是不是CLK和DAT线接错了??不在61引脚和62引脚上?

楼主:
又重新发了一遍,成功没 说明下,这个原理图封装我用的是华大的封装,但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 ,已经查过资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重新发了一遍,成功没 说明下,这个原理图封装我用的是华大的封装,但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 ,已 ...

晶振是不是有问题,没有起振?

网友:
这个顺序你的也错了,是不是你用的那个调试器顺序跟这个不一致。

网友C:
编程接口的顺序2和3颠倒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接口的顺序2和3颠倒一下试试看。

这个顺序,我也注意到了,所以每根线都已经与Nu-Link仿真器引脚定义一一核对过了,这块是没问题,我怀疑可能不是和单片机的61 和62 引脚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不是有问题,没有起振?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所以直接用的是内部晶振,没有用外部晶振

网友:
试试这两个脚

网友:
我看英文版的手册,这两组都是调试接口,可能对应不同的具体型号,你试试。

楼主:
好的,我先试下,谢谢了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是上面这位朋友说的吗?

网友E:
楼主人呢,怎么样了,是不是上面说的几种情况s

网友B:
電路上面要使用PF4, PF5這是上電後,預設的ICE功能。
PF2, PF3可以設成ICE,但要代碼設定GPIO模式成ICE。

結論,直接使用PF4, PF5這是上電後,預設的IC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