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有需要蓝牙模块得吗

楼主(2018-07-05):
我们这款蓝牙是支持二次开发,自带MCU,引出脚有23个,可随时支持更改,传输距离50米,尺寸长27*宽17mm,和硬币大小一样,蓝牙组网LED灯(一对一、.多对一、手机或遥控器控制,多对多控制。如(电机、.开关、.继电器、.窗帘、.工业控制,运动手环,计步器等等)超低功耗,有需要的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4766868647

网友A:
没有,讨厌蓝牙。。。没有WIFI接口稳。

网友A:
我的蓝牙音箱就用过一次,真心不喜欢蓝牙,我看网页时候,只有一卡,那声音就跟着卡,蓝牙不行。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忽悠

楼主:
你不看我之前的贴子,怎么会没图呢?

楼主:
是的,蓝牙模块4.0,有图的之前发的贴子都有图,只有发这个的时候没有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蓝牙音箱就用过一次,真心不喜欢蓝牙,我看网页时候,只有一卡,那声音就跟着卡,蓝牙不行。 ...

没个蓝牙都不一样的,不能因为你买的那个,就否定全部的蓝牙,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讨厌蓝牙。。。没有WIFI接口稳。

这个蓝牙模块和之前的不一样,这是新的,可以支持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讨厌蓝牙。。。没有WIFI接口稳。

BLE低功耗蓝牙模块4.0支持二次开发
一、模块参数:
1.PCB尺寸:27mm (长)*17mm(宽)
2.重量:3.5g
3.兼容3.3v/ 5v单片机系统
4.电源防反接,接反模块不工作
5.引出23个脚:可随时支持更改
6.带连接状态指示灯,LED快闪表示没有蓝牙连接;LED慢闪表示进入AT命令模式
7.空旷地带有效传输距离50米,超过50米也是可能的,但是不对连接质量做保证
8.按下按键再给蓝牙模块通电可以进入AT模式,设置参数和查询信息
9.可以通过AT命令切换主机和从机模式
10.模块默认波特率为9600、默认配对密码为1234、默认串口com3
二、接线方法:
VCC: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RXD:接收端,蓝牙模块接收从其它设备发来的数据;正常情况接其它设备的发送端TXD
TXD:发送端,蓝牙模块发送数据给其它设备;正常情况接其它设备的接收端RXD
EN:使能端,需要进入AT模式时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