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03的问题 HIRC

楼主(2018-07-05):
哪个大佬能确认一下   修改003的内部晶振为16。6M  会不会上电返回到16M

网友A:
又不是掉电保存的寄存器,上电复位会恢复到缺省值。

网友B:
每次,机器启动,自动从内部保留地址读取16M修正结果数据加载到时钟控制寄存器。
而内部保留地址的修正数据是只读的。因此上电,绝对返回到16M。
看官方修改到16.6的例程,你可以体会很多信息。
正因为有这保留地址单元,为了防止多次修改时钟寄存器导致系统严重错误,例程中修改到16.6M时钟,都是从内部该只读保留地址加载数据,然后根据比例提升到16.6,输出到控制寄存器。这样无论你执行该任务多少次,都只能是修改到16.6MHz,而不是一次一次修改到不知道什么频率了。

网友C:
你按照手册的例子做就行了,开机后执行了这段程序就是16.6,其他不用管。上电时候肯定是16,执行了代码就是16.6

网友C:
这个16.6也是针对115200的,如果你不用115200,就不用担心。如果9600,16M也是够够的。

网友D:
上电后你又没有开始工作,而是运行了程序后,执行到程序段后才起作用

网友E:
只要不影响你工作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F:
每次上电复位虽然系统核心恢复了,但是你再次运行到该程序段,又会设计回去。

网友G:
修改是通过程序实现的,上电后,你的程序还会再次运行,肯定还会再次改回16.6。

网友H:
你是在程序里设置的,再次上电后程序会再运行啊

网友I:
如果只能一次,那这还有啥用,人家肯定不会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