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道硬件/FPGA的笔试题应该怎么选呢?

楼主(2018-07-05):
1. 逻辑芯片对核心电压、环境温度都有一定的要求范围。例如某芯片手册要求在1.15-1.25V工作,温度0-70度。请问在合法范围里面,什么情况下内部信号传递得最快()
A 在合法范围内速度一样   B 温度最高/电压最高  C 温度高/电压低  D 温度低/电压高  E 温度低/电压低  F 根据不同厂家的逻辑器件而不同

2. FPGA内部的全局资源很有限,当只剩下一个全局时钟而有2个地方需要使用:一个是全局复位信号、另一个是模块的时钟信号。我们可以优先选择( )哪个占用全局资源
A 模块的时钟信号       B 全局复位信号   C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A:
1.B;    2.A.

网友B:
应该温度低速度快吧?不然超导为啥在低温下才有?

网友C:
第1个应该是D吧。

通常采用低电压供电,就是来降低功耗,减少散热,来保证芯片的运行性能。
MOS芯片通常是温度升高导致电子 运动激烈,电阻有增加,这些更加剧烈的电子 会使热噪声增加吧,最重要的同时漏电流也会增加,应该温度过高会使其性能劣化吧。

通常我们CPU超频就是需要提高电压, 以前常说的低电压版CPU来增加续航时间。正常的工作电压高,延迟小,速度会快

网友D:
B C ? 等一个正确答案

网友E:
楼主 是在准备大疆的笔试吗 求交流

楼主(点评):
是啊,试一下,积攒经验

网友F:
答案应该是:1C,2B吧

网友F:
高压一定错,光看上升下降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G:
都学成书呆子了,实际的,电压降低或者温度升高都会造成性能下降,只能降频运行,第二题,全局信号优先给时钟使用,复位的一致性通过加FF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