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路的应用分析

楼主(2018-07-05):
【不懂就问】
如图,自举电路的应用
【1】因为高电位所接的MOS的Vd接高电压源,因此导通时Vd和Vs电压相同(假设Rds很小),这样造成一变动电压源就要跟着去调整MOS(Q1)的Vgs,否则会导致Vgs不够大而使 MOS(Q1)截止。  但是一般D极所接的电源远大于开通的Vgs(th),怎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

【2】当低电位所接的MOS(Q2)导通时,自举电容两端就等于(Vcc-Vd),对自举电容充电,
此时,应该是下管导通,上管截止,那既然上管截止了,Vs的电压就等于0了,为什么对自举充电的值为Vcc-Vd呢?

网友A:
当下通上断时,电容二端的电压为vcc(省掉二极管的电压),当下断时,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还是保持VCC,当下断上通时,电容的电压还是VCC,但VB端的电位为VCC+vo,保证此时的上管的VGS》VGTH.保证上管导通,VCC要远大于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下通上断时,电容二端的电压为vcc(省掉二极管的电压),当下断时,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还是保持VCC,当 ...

谢谢先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下断上通时,由于上管的S极此时是悬浮的,所以只能依靠此前自举电容充的电来当作“电源”,由于C1接在VB和VS两端,且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把VS当作“地”时,VB就自动变成VCC+VS,这样VB和VS之间的相对压差才是VCC?

还有一点,给自举电容供电的Vcc和MOS管D极所外接的电源电压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先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下断上通时,由于上管的S极此时是悬浮的,所以只能依靠此前自举电容充的电来 ...

关糸不大,只少外接电源要大于VCC,如果没有自举电路,上通是开启不了,实际上上管开通的条件VGS要大于VTH,加到VGS的电压实际上是VCC(自举电容的电压)。说白VS与VG的电位变化是同步的,但二者的压差是不变的。从下通上断到下断上通的转换过程中,随VS的电位的增加,上管的VG也增加,保证了,上管快速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糸不大,只少外接电源要大于VCC,如果没有自举电路,上通是开启不了,实际上上管开通的条件VGS要大于VTH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