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控器件!

楼主(2018-07-05):
江湖传言,BJT是电流控器件,FET等是电压控制器件!
实际上这些传言只是在电子爱好者的队伍里流传比较广而已。

这些传言不是没有依据的:对于BJT,IC=beta*IB,绝对是电流IB控制IC,说它是流控器件是可以的。
但是站在VBE=VT ln(IC/IS)的角度看,BJT又变成了压控器件。

所以究竟是流控还是压控,关键是看你所用的管子模型。

由于电压和电流之间,本身就是**和蛋的关系,从某个角度看,两种说法不但不矛盾,还是等效的。但是方便程度不同,看情况选哪一个。

但是电压,电流和电荷,本质电荷是祖宗,所以不管是FET还是BJT,本质上都是荷控器件,但是一般交直流分析是不需要这个模型的,当分析瞬态特性时,荷控模型才是必须的。

楼主:
创立新板块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学习者,可用的学习资料太稀少了,尽管模电教科书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是内容雷同,100本书有99本8成以上内容相同。

就以BJT是什么控制器件为例,国产教材就1种说法:流控电流源!IC=β*IB么。

再 看看伯克利大学教材,人家清楚地告诉学生,有4种说法,这4种说法都是可以的,也是等效的,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倘若就这个问题和国内学生争论,人家立马把教材拿出来了,说你看,课本上就是这么说的,课本上怎么可能会错?
国内学习环境太差了,像样的教科书都需要由电子工业出版社进口。

楼主:
这些学生一旦被教材洗脑,就深信不疑,视其为正宗说法。其它说法不管有无道理,都不再接受。
思维模式成这样就完蛋了。

楼主:
β观点最多处于第三位,IC-VBE的重要性排在它之上!而且很多学生不明白IC和VBE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VBE是因,IC是果,实际上如果当你学过模拟IC设计,你会更习惯于IC是因,VBE是果:

随便看哪一款模拟放大器芯片的原理图,你会发现里面的偏置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电流源!

楼主:
这个作者也是反对常见的流控说的:

楼主:
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中全是β核心观点,这种观点论遭到了吉尔伯特为首大师驳斥。

吉尔伯特乘法器的发明者,内功有多深厚,看看这家这**就知道了,集理论和实战为一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β观点最多处于第三位,IC-VBE的重要性排在它之上!而且很多学生不明白IC和VBE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VBE是 ...

某些教材,偏置电路的设计没给出来,就只给一个电流源或电压源画在那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中全是β核心观点,这种观点论遭到了吉尔伯特为首大师驳斥。

吉尔伯特乘法器 ...

晶体管设计上下册的那个值不值得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设计上下册的那个值不值得看呢

刚开始学模电时,可以看看,只是这些书大多数内容都在谈直流工作点的设计,其他很多重要因素他都不考虑,这样简单是简单了,就是内容有点干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