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7-05):
互感器接在D2的两侧。

网友A:
电路肯定有问题,C5没有作用,运放没有直流偏置?

网友B:
把他的图扔了重新画吧

网友C:
彻底无语,2mA互感器,接1K负载不是问题,用100Ω电阻取样,还用324做10倍放大?互感器工作电流应该不大。
要知道 324失调电压标准值是2mV。这个影响,比100欧采样变成1K采用多了多少倍?
如果线路主要目的是需要电位平移,变成叠加直流的交流信号,这个不用运放也完全解决问题啊,稳定性还好于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肯定有问题,C5没有作用,运放没有直流偏置?

C5没有用,拿掉后短接,修改了一下,主要是分压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他的图扔了重新画吧

是,偏置电路画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彻底无语,2mA互感器,接1K负载不是问题,用100Ω电阻取样,还用324做10倍放大?互感器工作电流应该不大。
...

电压太小,8位的AD不行。所以要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太小,8位的AD不行。所以要放大。

我看过了啊,你原来采样电阻的100欧姆,改为1K就是10倍放大。和你现在用运放效果完全一样啊。

楼主(点评):
互感器手册里说明,最大采样电阻200欧姆,1K的不行,不知你用的那个厂家互感器,参数发来看看、。

网友C(点评):
采样电阻限制,和一次侧电流直接相关,说的采样电阻限制是在该互感器一次侧最大电流条件下面,维持它精度的限制条件,它其实限制的就是采样端最大输出电压值。 根据这个条件,当一次侧电流远小于实际额定值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提高采样电阻值,来实现采样信号幅度的提高,而不影响它实际精度。

网友D:
感觉电路是错的

楼主:
错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