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TL431这样用有毛病吗?怎么仿真不对呢

楼主(2018-07-05):
仿真出来的结果怎么不对呢

不是应该Vout=3.3V左右吗,大大们,TL431能这样用么?

网友A:
仿真结果没问题,电路设计不合理
TL431的1脚大于2.5V时,3脚最低拉到1.1V左右,1.1V经过R6,三极管依然是导通的,MOS管也是导通的,没有毛病

网友A:
三极管基极接一个5.1k电阻到地,这个情况会好点,但仍然不是一个好电路

网友A:
@xyz549040622 :orcad自带的pspise
这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参考一下

网友B:
电流在1-100MA以内,输出基准才是2.5V

网友B:
等效于输入经过导通的MOS管直达输出了。

楼主:
6楼是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基极接一个5.1k电阻到地,这个情况会好点,但仍然不是一个好电路

明白了,没有让三极管关断。请问一下,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怎样才是一个好电路呢?,用PMOS管

楼主:
负载2欧姆电压就不准了

网友C:
3.7/2.7=1.35  133/100=1.33基本工作正常,是你算法的问题,

网友C:
仿真不算数,实际上,反馈回路电流越小,基准电压越小,很少能大于2.5V的,导致输出也偏低。100K以上的反馈回路,基准电压很难大于2.5V,仿真居然是2.72V,跟实际不相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基极接一个5.1k电阻到地,这个情况会好点,但仍然不是一个好电路

为何不修改反馈电阻的分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修改反馈电阻的分压?

你还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没有让三极管关断。请问一下,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怎样才是一个好电路呢?,用PMOS管 ...

tl431+npn+pmos+电阻实现ldo,实在看不出来比一片普通的LDO芯片有什么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l431+npn+pmos+电阻实现ldo,实在看不出来比一片普通的LDO芯片有什么优势

通常没有优势。但是,如果你需要特殊应用,例如,很高电压或电流输出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稳压IC时,自己设计电路是唯一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通常没有优势。但是,如果你需要特殊应用,例如,很高电压或电流输出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稳压IC时,自己设 ...

你说的对,特殊应用没得选,
只是楼主的3.7V转3.3V算不上高电压,电流估计也大不到哪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l431+npn+pmos+电阻实现ldo,实在看不出来比一片普通的LDO芯片有什么优势

用来学习挺好,用来做产品确实不合适

网友G:
6楼肯定没说错,但是可以试着优化,比如上拉供电1K过大,输入3.7,V,后端33/100K,电流过小,导致失真,你可以试着减小R1,减小r6

楼主:
引用 网友G:
6楼肯定没说错,但是可以试着优化,比如上拉供电1K过大,输入3.7,V,后端33/100K,电流过小,导致失真,你 ...

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吗,R1或者R6是TL431的限流电阻,TL431工作电流手册说的是1~100mA,现在不是完全正常工作的吗,怎么分析后端电流过小导致的失真呢?后端的33K/100K是取样电阻,mos管D端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