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制做温控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8-07-05):
我想用Lm317做个温控风扇,风扇是12V的。电路的输入端电压也是12V的。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其中C2的作用是:当刚加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可是我按这个电路做完后,加电时风扇根本不全速运转,是哪里接的不对吗?如果要想打开电源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的时间,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的风扇工作电流多大?  LM317 是有压降的, 即使输出到最高. 所以不会全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扇工作电流多大?  LM317 是有压降的, 即使输出到最高. 所以不会全速的

风扇是0.2A的,12V。我知道317输入端12V的话,输出端最高也就10V左右,但我现在是想当刚加电时,风扇要全速运转几秒钟的时间,也就是风扇自检,这块没实现,你知道怎么实现吗?

网友B:
“其中C1的作用是:当刚加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

电容C1与风扇转速无关。
楼主可能想说C2。但C2作用恰与楼主预期相反:C2所起的作用是上电后风扇缓慢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C1的作用是:当刚加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

电容C1与风扇转速无关。

对,我记错了C1是滤波,我想说的是C2,那如何才能实现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刚上电时让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

网友B:
所谓温控风扇,想必是温度高了风扇转速加快以利散热。
R2标注为NTC,这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此电路中环境温度越高,R2电阻越小,风扇转得越慢,恰与“温控”初衷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温控风扇,想必是温度高了风扇转速加快以利散热。
R2标注为NTC,这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此电路中环 ...

R2电阻小了,与R1的比值就大了,这样317输出的电压就高了,从而使风扇加快运转来达到散热的效果。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网上找到的东西,经常鱼目混珠。你必须具备分辨良莠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网上找到的东西,经常鱼目混珠。你必须具备分辨良莠的能力。 ...

电路是在网上找到,但这个是我修改后的电路,现在能实现温控,就是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速度加快。只是不能实现 刚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是在网上找到,但这个是我修改后的电路,现在能实现温控,就是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速度加快。只是不能 ...

“现在能实现温控,就是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速度加快”
那么你使用的热敏电阻不是负温度系数(不是NTC),而是正温度系数(PTC)。

没有错的,是NTC,温度越高,阻值越小,反馈电流越大,输出越大。稳态时,没有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是在网上找到,但这个是我修改后的电路,现在能实现温控,就是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速度加快。只是不能 ...

“只是不能实现 刚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你这个电路,把C2改成与R1并联。
不过,C2即使用到10000uF,也只能高速运转零点几秒。

网友C:
C2容量太小了 加大10倍百倍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实现温控,就是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速度加快”
那么你使用的热敏电阻不是负温度系数(不是NTC),而 ...

用的是NTC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能实现 刚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能实现”

你这个电路,把C2改成与R1并 ...

那怎么调整电路,才能实现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容量太小了 加大10倍百倍还差不多

我把C2换上470uf的也不行。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D:
由纯C变成RC即可,起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调整电路,才能实现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

我在11楼已经说过“C2即使用到10000uF,也只能高速运转零点几秒”。要上电时高速运转几秒,那就只有把C2加大到100000uF。
如果不想用这么大的电容,那就别继续用这个电路,改用其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纯C变成RC即可,起保护了。

没明白,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11楼已经说过“C2即使用到10000uF,也只能高速运转零点几秒”。要上电时高速运转几秒,那就只有把C2 ...

谢谢,我再看看,能不能再改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明白,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建立反馈回路,需要多大的电流才能维持输出端与反馈端的1.25V,这是不可能的。这会破坏反馈机制,反馈电压是输出端与反馈端的电压差,而不是反馈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差。电容并联,表示刚开始没有反馈。这就是317与78不一样的原理。基准电压1.25V与采样电压都是以输出端作为基准0电位进行误差比较。

网友D:
反馈电阻取值有问题,欧级的,太小,K级差不多,对RC才有作用。

网友E:
根据你需要的时间计算需要的电容量。
47欧,10秒,需要的电容大概在0.1F量级。你选用的电容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电阻取值有问题,欧级的,太小,K级差不多,对RC才有作用。

你说的是R1电阻吧, 如果把R1电阻换成K级的,比如1K的,那么317的输出端电压就是32V左右,但317的输入端的电压是12V的,所以317的输出端只能有12V的电压,这样的话,风扇是12V,0.19A的,那么风扇会一直全速运转,既不能实现刚上电时使风扇全速运转几秒,又不能实现温控了。

网友B:
昨天我想错了。R2确实应该使用NTC,电容C2也应该并联在R2上。原图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C2换上470uf的也不行。还有其它方法吗?

如果嫌C2容量太大成本太高,考虑将R2改成4700欧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R2增加到100倍,那么C2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一,即1000uF左右。这个容量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R1也要增加到100倍。
查LM317ADJ端电流典型值50uA,R1R2改大后,会因ADJ端输入电流引起温度控制的误差。不过这好像不大要紧,本来你的温度要求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嫌C2容量太大成本太高,考虑将R2改成4700欧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R2增加到100倍,那么C2可以减少到 ...

对,这次你说的对了,因为我也刚刚把电路改成功。
R1,换成17K的
R2,换成10K的,但实现测量是9K左右。仍然是NTC的。
C2,换成1000uf,

这样就可以成功了,
实现:1、刚上电时风扇全速运转几秒钟后,恢复到317输出的正常电压下运转。
          2、也能达到温度升高后,风扇加快运转,温控风扇的目的。

但,有一点,我在网上查到,R2的阻值最好在120-240欧之间,或者不要超过240欧,你觉得如果超过对317有影响吗,会损坏317吗?
317的输出端电压是:Vout=1.25*(1+R1/R2),我换完电阻和电容后,测量317的实际输出要比公式算出的电压高于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R1电阻吧, 如果把R1电阻换成K级的,比如1K的,那么317的输出端电压就是32V左右,但317的输入端 ...

你误解我的意思,要换肯定是整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误解我的意思,要换肯定是整组换。

哦, 谢谢回复,我现在把值都提高了,现在可以了,因为317手册中的指定R2的阻值是240欧(最好不超过),我现在换成了10K的,就是不知道长时间工作,会对317有什么影响吗,会损坏317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回复,我现在把值都提高了,现在可以了,因为317手册中的指定R2的阻值是240欧(最好不超过), ...

初始化值会偏低点,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次你说的对了,因为我也刚刚把电路改成功。
R1,换成17K的
R2,换成10K的,但实现测量是9K左右。仍 ...

我在网上查到,R2的阻值最好在120-240欧之间,或者不要超过240欧,你觉得如果超过对317有影响吗,会损坏317吗?

损坏是不会的。
电阻用得小,是为了避免LM317ADJ端输入电流在电阻上压降太大而影响稳压精度。例如电阻15k欧,那么LM317ADJ端输入电流以50uA计,在电阻上压降就是50·10^-6x15·10^3=0.75V,这个结果与你测量“实际输出要比公式算出的电压高于1V”相符合。
在稳压工作状态下,输出值比计算值高1V是不允许的,更何况温度变化时LM317输入电流也会变化。但你要求的是风扇转速随温度变化,而转速要求并不很严格,所以这个电压误差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查到,R2的阻值最好在120-240欧之间,或者不要超过240欧,你觉得如果超过对317有影响吗,会损坏3 ...

牛人啊,谢谢,我是小白,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把R1和R2的阻值提高了,就能实现开机时风扇全速运转几秒的时间呢。能说下原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值会偏低点,问题不大。

嗯,计算得出是3V多,但实际测量高于1V,就是4.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人啊,谢谢,我是小白,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把R1和R2的阻值提高了,就能实现开机时风扇全速运转几秒 ...

zyj9490和其他几位网友早就说过了。
上电风扇高速运转一段时间,靠的是电容上电时充电。电容充电满了,风扇转速就降下来了(LM317输出电压由R1R2分压决定)。而电容充电的时间由电阻和电容乘积决定,RC时间常数R·C,你需要达到几秒时间,大体上是个常数。R大了,C就可以小;R增加到百倍,C就可以减小到百分之一。注意:这里的R是R1和R2并联值。至于为何是R1和R2并联值,参考《电路分析》中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j9490和其他几位网友早就说过了。
上电风扇高速运转一段时间,靠的是电容上电时充电。电容充电满了,风 ...

我明白了,电容在充电时,可以看作短路,这样的话,317的输出端就直接与ADJ脚相连通,从而输出电压很高,使风扇全速运转,当电容充满电时,电容两端电流为零,所以317的输出端与ADJ脚通过R2电阻连通,使输出端电压达到稳压值,风扇工作在这个稳压状态下,而风扇刚上电时全速运转的时间与C2电容和R电阻有关,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j9490和其他几位网友早就说过了。
上电风扇高速运转一段时间,靠的是电容上电时充电。电容充电满了,风 ...

还有个问题,就是R1与R2是并联还是串联?
C2是与R1的乘积?

这块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计算得出是3V多,但实际测量高于1V,就是4.8V左右。

反馈电阻组取值再调正下,上电阻接近1K左右即可,下电阻也相应调正。这样,反馈端的输入电流误差就变成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R1与R2是并联还是串联?
C2是与R1的乘积?

还有个问题,就是R1与R2是并联还是串联?

对输出电压取样来说,两支电阻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R1与R2是并联还是串联?
C2是与R1的乘积?

“C2是与R1的乘积?”

C2与(R1//R2)的乘积,是C2充电的时间常数。(R1//R2)表示R1与R2并联。
至于为什么,我在33楼已经说过:“参考《电路分析》中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电阻组取值再调正下,上电阻接近1K左右即可,下电阻也相应调正。这样,反馈端的输入电流误差就变成小 ...

按你说的,输出电压得到修正了,输出电压也与计算公式得到的电压相符了,但问题是无法实现上电时风扇全速运转几秒的目的啊。如果在你说的基础上实现上电风扇全速运转几秒的话,就要把C2的电容值加大,而且很大,这样成本就高了很多。

网友E:
现在这种控制用MCU来做才是正道,成本低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种控制用MCU来做才是正道,成本低体积小。

你说的是单片机吗?我不太了解,如果是的话,我想还能比这个317价格低吗?而且单片机引脚那么多,也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还要加入程序,实现起来也不简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输出电压得到修正了,输出电压也与计算公式得到的电压相符了,但问题是无法实现上电时风扇全速 ...

通过三极管的开关改变下管电阻,三极管基极由一个RC网络控制,加一个BJT,二个电阻,100uf.器件更加来得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单片机吗?我不太了解,如果是的话,我想还能比这个317价格低吗?而且单片机引脚那么多,也不知 ...

有8PIN的单片机,,去掉电源地就只有6个IO。。。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也就几毛钱吧。。肯定是要编程的。。

再小一点的MCU好像是SOT23-6的了,只有4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三极管的开关改变下管电阻,三极管基极由一个RC网络控制,加一个BJT,二个电阻,100uf.器件更加来得合理 ...

你这个是独立的电路,不是加在我的那个电路上吧,我迷糊中。。。。。

如果是独立的电路,那么能实现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8PIN的单片机,,去掉电源地就只有6个IO。。。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也就几毛钱吧。。肯定是要编程的。 ...

等有时间的吧,我再研究你说的这个,你有没有能用MCU来做个电压和电流表的简单电路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独立的电路,不是加在我的那个电路上吧,我迷糊中。。。。。

如果是独立的电路,那么能实现温控 ...

把你的反馈回路替换成以上电路,把R1换成NTC即可,达到控温效果。

网友G:
在这里并一个电容  容量自己去试

网友H:
结合lm317的内部电路,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怎么OP的电源负端接到输出了?
@zyj9490@mayc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结合lm317的内部电路,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怎么OP的电源负端接到输出了?
@zyj9490 ,@maychang

“结合lm317的内部电路,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注意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也是接到芯片的输出端,而运放同相输入端接1.25V电压基准,另外,运放线性工作时两输入端电位应该相同(所谓“虚短”),故该电路总是力求Output端比Adj端高1.25V,或者说力求保持Adj端与Output端保持1.25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结合lm317的内部电路,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怎么OP的电源负端接到输出了?
@zyj9490 ,@maychang

“怎么OP的电源负端接到输出了?”
内部运放电源负端接到输出端,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接到输出端。
为使该运放正常工作,LM317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电压不可能很小,总要能够维持运放工作才行(即使输出电流仅20mA,LM317压降至少也要1.8V~2V),而且负载电流不能太小(显然必须大于运放电源电流),至少几mA。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能不能再改改。,

R1和R2的阻值太小了。
一般来说,LM317调整端电流只有几个uA,而且你的电压要求不是那么准,所以,你大可使用几K级别的电阻,甚至几十K。那样你需要的电容容量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