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上传一个运放电路图,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个电路的工作...

楼主:
上传一个运放电路图,大家都来讨论讨论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CT中通过的是交流电220V,Vadd上拉是什么作用?这应该是一个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吧?

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

开环输入反相放大器

网友A(2018-07-05):
电流传感器在100欧姆电阻上变成电压信号,然后差分放大,VADD是0输入电平参考。
建议看看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基础。

网友B(点评):
VADD是一个1.2V的电平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输出就是在1.2V基准上下变化的波形,电流为0,输出1.2V

网友C:
VADD是提供直流偏置电压的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处理交流信号,需要叠加直流偏置电压抬升参考点,目的就是把信号都抬升到0V以上。

网友D:
上拉是将放大输出信号电平移位,送ADC,因为ADC可能是不能转换负电压的。

网友E:
电压串联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