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串口接收数据有时会不准确问题

楼主(2018-07-05):
void UART_Init (UINT32 u32Baudrate)
{

        P07_Input_Mode;
        P06_OpenDrain_Mode;

  SCON = 0x50;             //UART0 Mode1,REN=1,TI=1
  TMOD |= 0x20;            //Timer1 Mode1

  set_SMOD;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et_T1M;
  clr_BRCK;                //Serial port 0 baud rate clock source = Timer1

#ifdef FOSC_160000
    TH1 = 256 - (1000000/u32Baudrate+1);
#endif
#ifdef FOSC_166000
    TH1 = 256 - (1037500/u32Baudrate);
#endif
    set_TR1;
                set_TI;                                                //For printf function must setting TI = 1

         clr_ET1;

        set_ES;
        set_EA;

        set_PS;    //设置串口中断优先级最高
        set_PSH;
}

void UART_SendByte(u8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TI == 1)
        {
                clr_TI;                             /* if emission occur */
        }

        if (RI == 1)
        {
                clr_RI;

//                clr_P14;   //TEST
                //接收数据
                ReceivedBuf[ReceivedBufIndex] = SBUF;

                //根据第一个数据决定此帧有多少个数据
                if(ReceivedBufIndex == 0)
                {
                        ReceivedBufByteNumLimit = ReceivedBuf[0];
                 }

                ReceivedBufFrameAutoResetCount = 50;

        //判断是否接收完毕
                ReceivedBufIndex++;
                if(ReceivedBufIndex == ReceivedBufByteNumLimit)
                {
                           ReceivedBufIndex = 0;
                           UART_ReceivedCompleteFlag = 1;

                }
        }

}

串口的初始化和接收函数如上,其中还用了一个定时器3的100us的定时器中断,想请问下有什么原因有可能会导致串口接收数据不准确呢?将TX和RX的引脚连在一起来发送接收数据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串口的接收数据的准确性呢?

网友A:
我很不喜欢串口发送查询方式的,主程序查询TI,中断程序把TI清零,是否会有死循环的风险?特别是中断嵌套的场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在发送时设置REN = 0 不会接收数据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把TX/RX接一起,自发自收吗?还有其它通信参与方吗?贴出电路。反正你的软件存在严重的隐患,会死机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硬件规定必须要接一起。 发送的设备是单工的,就是要接收到数据后我在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回去,通信的话只有串口通信的,电路图手上没有。。刚才更改了波特率之后,测了100多次都不会出现接收数据不准确的情况了,估计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程序架构,启动串口发送,判断TI是否置高,如果此时来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执行过程中,发送完成,触发串口中断,把TI置低,当所有中断都退出,主程序不就傻傻等待TI变1吗?会不会死机?反正我没有试过,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这么编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确实很有可能会这样,看来还是需要更改发送的方式,谢谢指导。

网友C:
波特率按照官方手册推荐的配置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按照官方手册推荐的配置设置的吗

原来不准确的是按照官方例程里面的 改了之后是按照手册的

网友D:
也可能这种操作方式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可能频偏了

网友F:
这个单片机做的时候参考官方推荐的方式就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