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不能用于直流,即使是“理想变压器”。

楼主(2018-07-05):
“剖析《电路分析》”已更新到“互感”和“变压器”,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2-1.html

确实传不了直流电流,传输了变化电流。只有电感二端或初级二端没有电压才算是直流电流。通过开关管的作用,把直流电流转变成变化电流。才能传到次级。
直流是否适合变压器要取决于具体问题中直流相位的意义。直流相是多少?两个直流的相位差怎么计算?

网友A:
这个直流可能要加个修饰,  "纯直流"
事实上, 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通的也是直流, 脉动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流可能要加个修饰,  "纯直流"
事实上, 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通的也是直流, 脉动直流. ...

这里有个“伏秒平衡”问题。

网友A:
伏秒原则:开关电源稳定工作状态下,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关断时刻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关断时间。
处于稳定状态的电感,开关导通时间(电流上升段)的伏秒数须与开关关断(电流下降段)时的伏秒数在数值上相等,尽管两者符号相反。这也表示,绘出电感电压对时间的曲线,导通时段曲线的面积必须等于关断时段曲线的面积

用这个理论, 说明是交流么

网友B:
脉动直流电
Pulsating direct current
https://baike.baidu.com/item/脉动直流电/5413276?fr=aladdin
普通的直流电是指大小(电压高低)和方向(正负极)都不随时间(相对范围内)变化,比如干电池。脉动直流电是指方向(正负极)不变,但大小随时间变化。

电流电压没有负值,且按一定的频率在0--+∞(即最大值)之间波动的电流,比如说经整流器整流后(不加电容器滤波)的电流 [1]  ,把50Hz的交流电经过整流二极管后得到的是典型脉动直流电,半波整流得到的是50Hz的脉动直流电,如果是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得到的就是100Hz的脉动直流电,它们只有经过滤波(用电感或电容)以后才变成平直的直流电,当然其中仍存在脉动成分(称纹波系数),大小视滤波电路的滤波效果。

别整天闹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动直流电
Pulsating direct current
https://baike.baidu.com/item/脉动直流电/5413276?fr=aladdin

电感和变压器有个“伏秒平衡”,电容则有个“安秒平衡”。

上述是相关元器件的本质特性,至于采用整流所得“直流脉动”电流或电压那是“整流”的事情,其改变不了那两个“平衡准则”。

楼主:
“理想变压器”是一般变压器相关参数取理想化极限的产物,其必须服从变压器的基本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伏秒原则:开关电源稳定工作状态下,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关断时刻电感两端电压乘以关断时间 ...

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那还是相关元器件的基本物理规律。

前述也算是一个答复。其实,这仅是些最基本的“常识”,相关专业人士必须掌握的知识。

网友C:
大师的那些结论,是建立在【逻辑严谨】的推导基础之上的,但是airwill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两个人的说法是相冲的,说明有个人搞错了。

抓紧回去看看大师的推导过程:

一看可把我笑死了,大师的数学水平真是高啊!不愧是自学成才的民科。

后记:
待会大师来了,肯定耍赖,说我那个积分中的t就是∞!

网友C:
这真是好帖子!
大师本来的目的是想证明【直流时不成立】的,结果却证明成直流时这些公式照样成立。

网友C:
本版面总积分排名第2的大师,说排名第1的大师是【胡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和变压器有个“伏秒平衡”,电容则有个“安秒平衡”。

上述是相关元器件的本质特性,至于采用整流所 ...

    多年前的一个仪器项目,兆欧表,需要1000V,500V,250V几个高压直流,里面就有一个变压器,控制PWM的占空比来控制升压电压的,我就问你:不带负压的PWM算不算脉动直流?

网友C:
推导过程中,有自相矛盾却浑然不知,学术敏感性迟钝的不行了。

网友C:
本人多次劝告他,此路不通,执意不听,后果就是出错。

刨根问题,跑个稀巴烂,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再见。
大师估计又得出门躲几天风头,等帖子沉下去再满血复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人多次劝告他,此路不通,执意不听,后果就是出错。

刨根问题,跑个稀巴烂,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再见。

     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主题,因为做过相关的东西,就觉得哪里不对,玩概念玩到脱线。。。。说他是外行他又不服。。。

楼主:
关于“理想变压器”条件和相关推导没有问题,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楼主:
此外,那些所谓“脉动直流”,还不如直接就说DC/DC变换器。那基本就是直流入直流出。

楼主:
其实还不够“科幻”,不如直接提“飞机”。

飞机内肯定有变压器,那东西还能飞。那么,抱着个变压器就能飞了。这多有意思啊!

楼主:
因前面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到此结束,不会就此再答复。

网友C:
这个也是凭空杜撰的。你好歹说一句:我就是这么假定的!观众心里也有数了。

网友D:
老师追求的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可好天天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