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脑无法识别板子USB口

楼主(2018-07-05):
自己按照电路图画了一块Cortex-A5的底板,可是将USB口和电脑连上时,电脑就无法识别USB设备,就无法烧入程序,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2018-09-25):
是否是CH340芯片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B:
电脑的提示信息是错的,但是可以正常通过USB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