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样降低电压纹波

楼主(2018-07-05):
怎样降低电压纹波

网友A:
纹波产生的机理搞明白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产生的机理搞明白就知道了

我们做的降压开关电源,有什么资料什么的吗

网友:
把电源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B:
变压器屏蔽措施,反馈环路是否调OK,输出电容取值,输入电容取值是否恰当,输出走线是否恰当,是否使用了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