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BA5104/BA8206制作音响遥控电路的方法

楼主(2018-07-05):
用BA5104/BA8206制作音响遥控电路的方法

     本电路用易购的风扇IC BA5104/BA8206作控制芯片,通过合理设计,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该芯片的功能,经使用效果很好,现介绍给大家。它能实现以下功能:

  ①手控/遥控;
  ②音量遥控;
  ③音源选择;
  ④延时关机;
  ⑤开关扬声器保护;
  ⑥声光显示。
  发射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

  接收和主控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IC2为风扇电路芯片。本文将其工作原理介绍如下。

  1.手控/遥控:按图1中的遥控键实现手控/遥控,方便使用。

  2.音源选择:按开/选择键,IC2第13脚先输出低电平,使红色LED6点亮作电源接通显示,并使V4导通,K1得电吸合,将功放电源接通。3秒后第13脚恢复为高电平,第14脚转为低电平,使绿色LED7点亮作音源1接通显示,V5导通,使K2、K3得电吸合,接通图2(a)中的音源1信号和电源。因VD2作用,V4仍导通,使K1吸合接通功放电源。同时经VD8也使K4得电吸合接通扬声器。
  若要使用音源2,则需再按一下开/选择键,IC2第14脚又恢复为高电平而第12脚则为低电平。蓝色LED5点亮作音源2显示,并使V3导通,K5得电吸合接通音源2电源,再经VD9使K4吸合接通扬声器。此时K2释放接通音源2的信号,K3释放断开音源1的电源。
  想要静音只需按开/选择键,使红色LED6常亮即可。
  因BA8206具有**功能,下次开机时会自动恢复上次关机前的工作状态。如在关机前是听音源2,则下次开机先由第13脚为低电平,3秒后第12脚转为低电平接通音源2,方便使用而不必每次开机都重新选择音源。

  3.音量遥控: 图2b中IC2第20、11脚为独立的两个双稳态输出端,调音量大小时如按一下音量+键,IC2第20脚输出低电平,使V8、VD3截止,LED8点亮作显示,并使V6导通。电源V+经V6、音量电机M和V9到电源V-,实现音量增加。如按一下音量-键,则IC2第11脚为低电平,使V9、VD4截止,LED9点亮作显示,并使V7导通。电源V+经V7、音量电机和V8到电源V-。使电机反转达到音量减小目的。

  以上调音量大小到合适时。需再按一下音量+或-键,使第20或第11脚恢复为高电平即可。平时V8、V9和VD3、VD4均导通,因V6、V7截止,所以音量电机无电流通过而停转。
  4.延时关机:在开机后按定时键可使延时关机时间从0.5-7.5小时累加,LED1~LED4作相应显示。延时过程中LED1~LED4会作相应递减显示,结束时全部熄灭,非常直观。该功能很适合夜晚使用。
  5.开关机场声器保护:每次开机总是IC2第13脚先输出低电平接通功放电源,3秒后再接通所选择的音源1或2,并使K4吸合接通扬声器,避免了开机时对扬声器的电流冲击。关机时第12、13、14脚同时为高电平,但因VD1或VD2的作用,C2充电为低电平,使V4仍导通,使功放电源接通,此时音源1或2及扬声器已断开,同样避免了关机时对扬声器的电流冲击。按图中C2的容值,3秒钟后才使V4截止而关断功放电源。
  保护电路:从功放输出中点引出经R1、R2和R3分压后,无论功放中点正偏或负偏达到2V时,V1或V2就导通,将IC2第③脚对地实现关机保护目的。
  6.声光显示: 图中各种控制功能均有相应的LED显示。上面已介绍。同时,HTD均会鸣叫一声,很直观。
  图2b中的IC1为红外接收头,图1中的LED作按键遥控发射显示。各种颜色LED均选中3mm高亮度发光管

楼主:
用BA5104/BA8206制作音响遥控电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