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图文显示屏播放动画的实现

楼主(2018-07-05):
现在想做一个小型化的128*128的屏幕,可以用来显示类似GIF的动画,这个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各位指点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用点阵显示,

网友B:
GIF其实就是多幅图画轮流显示

网友C:
用这工具取出动态图的每帧画面,一幅一幅送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