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预防功放交流声的3大原理

楼主(2018-07-05):
预防功放交流声的3大原理

有的功放一开机就“嗡嗡”乱叫,现介绍几种处理方法:

  一、电源及接地点处理

  很多功放滤波电容偏小,有四只有l0000μF左右,并在具两端并一只0.22μF的CBB电容,这样不但可以降低功放在静态时的交流声,而且可以提高功放在大动态时的瞬态力度与高频解析力。有些功放即使经上述处理后仍有交流嗡嗡声,可能是接地点不当,一般接地点应选择在滤波电容附近,并采用“一点接地法”才好。

  二、输出级
  如果输出级的静态电位偏离零点,会产生极大的嗡嗡声,这时可能是调零电阻或输出对管有问题,可仔细调整功放机输出点电位,应在100mv以下,如调不到零点,应仔细检查功放部分元件如对管等是否有损坏。

  三、前置放大部分
  首先把前置放大部的输人端对地短路,看看噪声是否消失,如果噪音消失,可认定噪音来源于输入信号线,可将其换为三芯屏蔽线,注意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另外,耦合电容应选用漏电小的电容,如钽电容、MKP电容等,音量电位器外壳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