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如何解决液位传感器的防水、液面波动、水珠挂壁的问题?

楼主(2018-07-05):
不用担心,有厂家会帮你解决的

关于液位传感器的防水、液面波动、水珠挂壁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防水等级:
一般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安装是只有光锥部分接触液体,一般安装都如下。所以防水等级一般IP64-67可以满足条件。

而如果需要将整个探头置入液体中,直接接触液体,那么防水等级IP64是无法做到的,需要达到IP68才可以。

液面波动:

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存在液面波动的情况,液位传感器一般更多的应用于家用电器、医疗设备等,
这类的机器使用时一般都是位置不会更改的,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们不用考虑液面波动的因素。但是如果用在需要移动的电器、设备中的话,如汽车等移动中会导致液体中上下浮动,液面会有所波动。

这时会出现一种现象,液位没有达到,但是因为液面的波动液体触碰到了液位传感器,那么会不会影响液位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我们只需要在程式中要加入防抖逻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水珠挂壁:
水珠挂壁是指什么呢?就是水汽、水蒸气或接触液体后在探头上留下的水珠
有水珠可能会导致液位传感器误判,而做了水珠挂壁处理的液位传感器则不会影响,在这里具体的技术处理就不多介绍了。

请看我们的一个已经做了水珠挂壁处理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小实验视频。当处于没接触水时(等于无水状态),电压值0V,而接触水时(有水状态)电压值变化,当处于无水状态但探头上有残留的水珠时,电压值显示为0.0001V,即等同于无水状态,水珠不影响检测结果。

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液位传感器,流量控制传感器,光电位置传感器,光电倾倒传感器等产品的高科技公司。

网友(2020-04-29):
PCBA电路板纳米涂层的特点:

1、纳米涂层材料与各种基材PCB板都有非常良好的结合能力,防水防汗防潮防腐蚀。

2、在PCB线路板表面形成疏水效果非常好的纳米结膜,使其形成荷叶效果,可以让电子元件表面形成一道强而有力 的保护层,阻止电子产品PCB线路板上元器件涉水受潮以及被酸碱盐腐蚀的情况。

3、可通过浸泡的施工方法渗透至电子元件的各个细微的空隙处,达到完整的覆盖性与包裹性,进而产品会得到全面 立体的防水效果。

4、纳米涂层与通常所使用的三防漆有很大的区别,相比之下,三防漆更不易让PCB以及元器件散热,导电性能不佳,三防漆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而PCB纳米防潮涂层更环保,符合ROHS,REACH,MSDS等欧盟认证,其所形成的涂层肉眼不可视,散热性能很好,连接器在浸泡前无需做保护处理,导电性能也不受影响。

5、操作简单,只需浸泡3秒即可取出在常温下晾10分钟自然干燥,无须加热烘干,无须额外增加设备。

6、成本低,比如以运动耳机为例,1L纳米防水液可加工约4200多个PCB板。

7、做了防水涂层之后个别元件返工后焊时只需在焊点处用毛刷重新刷涂防水液即可。

8、多系列多浓度级别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可根据您对品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用的系列,可经样品测试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