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恒流源吗?

楼主:
这是个恒流源吗?

LED电流= 4.7K和2K电阻 对 3.3V IO的分压,减去Vbe,然后除以100R?

三极管的功耗= 12V减去 3个LED的 压降,乘以LED的电流,对吗?

网友A(2018-07-05):
“这是个恒流源吗?”
近似是。

“LED电流= 4.7K和2K电阻 对 3.3V IO的分压,减去Vbe,然后除以100R?”
近似是。

“三极管的功耗= 12V减去 3个LED的 压降,乘以LED的电流,对吗?”
近似对。未考虑100欧电阻上的耗散,不过误差不大。

网友B(点评):
在小电流时成立,大电流时(接近包和)功耗加在射极电阻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恒流源吗?”
近似是。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在不包和时,基极信号对集电极电流有大的控制作用。你可以估算的。可以定B=100再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1、不是数字电路,无所谓高电平低电平。
2、三极管不一定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如果你串联了四支白光发光管(每支正向压降3V多一点),三极管就不是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1、不是数字电路,无所谓高电平低电平。
2、三极管不一定一直 ...

1、不是数字电路,无所谓高电平低电平。

前面是一个3.3V电平的IO口,高低电平去控制恒流开关的

网友C:
LZ 可参考下这个帖子中的相关讨论:

PWM驱动MOS管控制并联LED灯亮度及通断的几个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可参考下这个帖子中的相关讨论:

PWM驱动MOS管控制并联LED灯亮度及通断的几个疑惑

这个不需要亮度调节,指示灯只需要能开关就行,
只是因为系统中有打印机和无线模块这些较大变化的负载,使得电源不稳,
为了避免指示灯闪烁,所以才用这个电路

网友D:
通过射级电阻来检测电流,控制三极管的导通程度,恒流的

网友:
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高电平时,三极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
1、不是数字电路,无所谓高电平低电平。
2、三极管不一定一直 ...

“如果你串联了四支白光发光管(每支正向压降3V多一点),三极管就不是放大状态”

这样使Vce<0.7V,即bc的PN正偏,三极管就饱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串联了四支白光发光管(每支正向压降3V多一点),三极管就不是放大状态”

这样使Vce ...

是的。不过,因三极管发射极串联有100欧电阻,即使饱和也是很浅的饱和。

网友E:
2楼基本回答完了。我补充一个。9014用在这里恐怕容易烧坏,管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基本回答完了。我补充一个。9014用在这里恐怕容易烧坏,管子太小了。

但是算功率,最大也就0.0几 W 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算功率,最大也就0.0几 W 啊

大约0.2W,9014有点勉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因三极管发射极串联有100欧电阻,即使饱和也是很浅的饱和。 ...

前辈你好,为什么 “发射极串联有100欧电阻,即使饱和也是很浅的饱和”呢  ?
我的理解是  只要VCE<0.2~0.3V左右,三极管就进入饱和。。。射极串联了一个电阻,不是更容易分掉VCC的电压使VCE更小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好,为什么 “发射极串联有100欧电阻,即使饱和也是很浅的饱和”呢  ?
我的理解是  只要VCE ...

“只要VCE<0.2~0.3V左右,三极管就进入饱和”
没错。
但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降低,是由于集电极电流在负载上的压降,此压降减少了施加到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
发射极加入100欧电阻,正是直流负反馈,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由于此电阻存在,就需要更大的电压输入(3.3V IO处),也就是不容易饱和。所以说 “发射极串联有100欧电阻,即使饱和也是很浅的饱和”。

网友F:
您好,我还是有点不理解。3.3V_IO输入更大的电压(基极电压),基极电流就更大,则Ic电流就更大。集电极和发射极上的负载分压就更大,留给VCE的电压不就更小了吗? 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还是有点不理解。3.3V_IO输入更大的电压(基极电压),基极电流就更大,则Ic电流就更大。集电极和 ...

发射极加入电阻之后,集电极电流要比没有发射极电阻时小得多,而且集电极电流随3.3V_IO电压上升的速度也比没有发射极电阻时慢得多。集电极电流小,且随输入增加上升得慢,所以说三极管不容易进入饱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加入电阻之后,集电极电流要比没有发射极电阻时小得多,而且集电极电流随3.3V_IO电压上升的速度也 ...

哦  懂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恒流源吗?”
近似是。

今天调试发现,增大射极电阻,Ve 会增大,
Ve不是等于 4.7K和2K电阻 对 3.3V IO的分压,减去Vbe(Vbe是个定值),即Ve不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发现,增大射极电阻,Ve 会增大,
Ve不是等于 4.7K和2K电阻 对 3.3V IO的分压,减去Vbe(Vbe是个 ...

4.7k电阻可不是与2k电阻分压,是与2k电阻和三极管发射结再串联发射极电阻并联后的这部分电路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k电阻可不是与2k电阻分压,是与2k电阻和三极管发射结再串联发射极电阻并联后的这部分电路分压。 ...

be极的等效电阻一般好像是几百欧,那么应该对分压影响很大,
但是现在实测b极压在1V左右,也就是说b极电压基本是由4.7k和2K分压出来,
be极和射极电阻这条支路影响很小,这是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be极的等效电阻一般好像是几百欧,那么应该对分压影响很大,
但是现在实测b极压在1V左右,也就是说b极电 ...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1598-1-2.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极的等效电阻一般好像是几百欧,那么应该对分压影响很大,
但是现在实测b极压在1V左右,也就是说b极电 ...

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是个PN结,不能看成线性的电阻。所以我才说“是与2k电阻和三极管发射结再串联发射极电阻并联后的这部分电路分压”。
这样的非线性电路,只能根据分走多少基极电流来计算,而且计算很麻烦,通常是估计,或者用曲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