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exceeds code size limit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8-07-05):
提示 exceeds code size limit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超过代码大小限制

网友B:
换个支持更大代码长度的开发环境吧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编译环境的

网友D:
ccs编译器的flash空间小,建议使用IAR编译器

网友E:
购买正版开发软件吧,或者用限制几个月的试用版

楼主:
现在换IAR是不是还的解决不少编译错误啊  语法不一样啊?

网友F:
还是精简你的代码的吧,程序太长了,超过了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区的

网友G:
说明你的代码大了。

网友H:
或者软件版本不是太好,换用高版本的。

网友I:
换个高版本试试

楼主:
会不会他俩编译不一样?还的改语法?

网友J:
你可以导入ccs的

楼主:
具体怎样操作?没用过CCS  我用的是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免费16KB

网友K:
你可以搜索一下ccs中文说明书的。

楼主: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UCA0BRW_H   ./uca0uart.obj
UCA0BRW_L   ./uca0uart.obj
UCA0CTLW0_H ./uca0uart.obj
UCA0CTLW0_L ./uca0uart.obj
UCA0ICTL_L  ./uca0uart.obj
UCA1BRW_H   ./uca1uart.obj
UCA1BRW_L   ./uca1uart.obj
UCA1CTLW0_H ./uca1uart.obj
UCA1CTLW0_L ./uca1uart.obj
UCA1ICTL_H  ./uca1uart.obj
UCA1ICTL_L  ./uca1uart.obj

楼主:
现在提示这个错误 这些宏定义在头文件里了 怎么链接不到呢

网友A:
按理说没问题啊

楼主:
编译出现问题  后来发现msp430x54x.h内容不一样!!

网友D:
不知道将原来版本的msp430x54x.h给现在版本的msp430x54x.h覆盖掉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G:
你看看你的宏定义跟这个一致么?

网友H:
你可以添加在你的程序目录下,不用去覆盖的。

网友L:
路径要包含在里面的。

网友J:
出现感叹号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G:
超过代码限制了,楼上用的什么编译软件

楼主:
好像好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