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PWM的死区是怎么插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5):
具体说说把

楼主:
通过设置事件管理器的相关寄存器可以在PWM对里插入死区,但是死区是怎么插入的?

网友B:
提前Td无效?

网友C:
推迟Td有效?

楼主:
还是提前Td/2无效并推迟Td/2有效?

网友D:
这些差异会不会对死区效应补偿产生影响呢?

网友E:
死区时间是PWM输出时,为了使H桥或半H桥的上下管不会因为开关速度问题发生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一个保护时段。

网友F:
对,通常也指pwm响应时间。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网友G:
pwm还有响应时间?不懂了,大神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