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程序调用f_open()函数时,编译会报错

楼主(2018-07-05):
用LM4F120移植FAT文件系统对SD卡进行操作实验时,当主程序调用f_open()函数时,编译会报错,显示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网友A:
还有详细信息吗

楼主:
symbol         in file
---------   ----------------
ff_convert  ./ff.obj
ff_wtoupper ./ff.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FXP123.out" not built
调用ff.c中的其他函数没问题,如f_close().f_read()等

网友B:
ff_convert 所在的源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中。

楼主:
ff_convert所在的源文件就是官方下载的ff.c 和 ff.h,都已经放到工程里了啊!

网友C:
你看仔细了,确认ff_conver这个函数在ff.c中?

网友D:
对啊,在哪一行呢?

楼主:
啊,确实是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E:
这个错误提示有的符号未定义。

网友:
ccs版本不同,头文件定义的符号也不同。

网友F:
看看你的库文件是否正确添加了

网友G:
出现了没有定义

网友H: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连接目标文件的

网友I:
没有工程代码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J:
FAT移植有问题吧

网友K:
f_open()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symbol         in file
---------   ----------------
ff_convert  ./ff.obj

ff_convert没有找到

网友M:
引用 楼主:
symbol         in file
---------   ----------------
ff_convert  ./ff.obj

应该是文件没有添加上。

网友I:
重新定义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把出现问题的符号在程序里搜索一遍,看是否未定义。

网友H:
这个代码在哪里呢?

网友:
先确保你的例程所在目录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网友G:
或者牵扯到其他的文件函数

网友F:
可能文件没有添加完全。

网友M:
引用 楼主:
symbol         in file
---------   ----------------
ff_convert  ./ff.obj

看看是不是FATFS系统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symbol         in file
---------   ----------------
ff_convert  ./ff.obj

看看能不能搜索到ff_convert

网友K:
缺少什么变量呢?

网友J:
把工程代码上传看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