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DIY 一款智能大脚车

楼主(2018-07-05):
花了 100 元从网上给小朋友买了一辆遥控玩具大脚车,玩了一段时间后, 小朋友就没有刚买回来时感兴趣了, 遥控器也不找不到了,我看车体还不错,
索性想自己 改造一下, 把它改成智能大脚车吧, 以前做了智能小车相关的研究, 于是就把它改成了一辆手机蓝牙操控的 有一点点 智能的大脚车。
不多说了, 还是上图吧
1:14 的原 大脚车:  (这种大脚车买过送小朋友的应该有很多人吧.....)

把车外壳拆开后, 车的图片:

这个车子是 4轮驱动的,车子上面主要有3 个直流电机, 车头部分有 2 个电机, 一个是驱动前部的2个轮子的, 一个驱动前轮转向,
车子后面也有一个驱动后面2个轮子的电机, 车盖打开后, 中间的黑盒里面固定的是 车子的控制电路板 (那个方形黄白色的电路板),主要接收
遥控器信号和驱动上面说的 3个电机使车子 前进, 后退, 转弯。 此板的功能也非常简单, 除了 使车 前进 ,后退, 转弯, 也没其他功能了,
比如在车行驶过程中想调个速也不是不可能的, 另外遥控器有点偏大,小朋友如果想一边控制车前进, 一边转弯的话应该也不好控制.

底部的电池盒里装的是 5节 小容量的可充电电池, 充一次电能玩多长时间,玩过的人都 有体会吧, 我就不说了...

我想DIY 的就是想把这里面的 控制板换掉, 采用稍微智能些的控制板,让车也稍微智能一些,玩的时候 也更好玩一些,考虑到底部电池的容量不是太大,
而且每次充电时 需要用起子把下面的盖子上的螺丝拧开 才能充电, 所以设计 板子时改成了用更大容量的18650 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这样车子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 大大提升了,充电时也较原来方便, 直接打开电池盒盖子就可以了.

自己设计了电路板, 主控采用了自带有BLE 蓝牙协议的 CC2541 芯片, 为了增加点趣味时, 在车的前后加了几个彩色的LED, 以在车的不同运行状态,显示 不同的
效果, 为了能使车播放语音和音乐, 加了声音模块, 同时也加了超声波避障模块, 使车行驶过程 中能够实际检测前方的障碍物 . 做成的控制电路板如下:

这个图是电路板的背面部分,没有办法, 由于加了很多功能,没法使板子和车来的板子设计 的一样大, 看到车的黑盒4周有4个 安装孔, 于是在电路板相应的
位置也开了4 个孔, 以能使电路板固定在车架上.
上面的板子 上有5个 红色的接插件底座 , 这个是和车原来的板子上功能对应的, 你把上面的图片放大可以看到每个插件底座上面都有汉子标注其作用, 它们分别是

前轮:  接前轮电机控制线
后轮: 接后轮电机控制线
转向: 接前转向电机控制线
开关线: 接车底部开关相联的那根线
电池线: 接车上原有的电池线

关于上面5根线的说明:
车壳打开后, 你可以看到原控制板上接了 5根带有端子的线,稍微分析辨别一下就可以分出这5根线了.

板子正面图和安装固定板子要使用的工具 ,黑色的是18650 电池盒, 内装 2节18650 电池.

改装完的车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楼主:
接着上面的内容继续吧

车上面的部他改装完了,对了这里说一下, 车前面的那带2个孔装的东东 是超声波测距模块, 搞过智能小车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后端电池盒 的一侧装了一个条形的小音响, 可以用来播放音乐和 一些语音,右侧的红黑头子是 底部电池充电线,这样为底部电啊充电时直接把充电线连到这个上面就可以充电了, 就不用拿起子打开底部的电池盒固定螺丝再为电池充电了。
车子改动后的供电部分在这里也说一下吧, 改动后供电分为2部分
1. 车子底部原来的电池  考虑到它们电池容量不是太大, 所为改后只为处理器供电, 处理器耗电较小, 充一次电可以持续用70个小时左右, 这个绝对是够玩的了
2. 板子新加的电池盒 里用的 2节18650可充电锂电池,用来给马达驱动部分供电 , 基本上充一次电可以玩2个小时以上的,当然这个也与选择的电池容量大小有关

下面就是手机端软件部分了, 自己做了个APK, 控制界面如下:

这个上面的功能应该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看一下应该也就明白了。
那个底部的小轮胎 是调速用的, 车速在 0--5档可调, 改装后的车在5档时车速较快, 和原车也没有怎么比较过, 个人感觉速度应该在原车的2倍以上吧.
这个改装 加了
语音, 灯光,电池电量检测,环境温度检测,超声波距离检测, 遇障则停车,5级调速 等功能,  与原车相比是不是变的有点智能了。。。。

本来还有一些改装后的操控视频的, 容量大太 估计这里也发不了, 就不发了, 有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一起交流吧....

楼主:
想看操控制视频  或者感兴趣想交流的朋友可以加我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把原来的壳掏几个洞(给超声波留的)再扣上,毕竟小孩可能欣赏不了这种"骨感"美

楼主:
呵呵, 原来设计时候 尝试过保留原外壳,但后来发现 新做功能板装上后, 原外壳很难装上去了, 而且新加的18650电池盒上面如果再固定原外壳的话, 打开电池盒取电池充电的操作时  又变的麻烦了, 所以后来就不考虑原外壳的安装了。

网友B:
外壳不好弄。。。

网友C:
做得不错,有想法给小孩子搞个类似的遥控车,但就是懒。。。

楼主:
想看 改装后的 车控制效果视频的朋友可以加我 企鹅      可以发视频网址给你...................

网友D:
自己DIY很有趣,支持

网友E:
板子画的不错    喜欢这个大脚车

楼主(2018-08-08):
大脚车功能演示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Tg2NjU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Tg2ODU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发现网上有专门卖这种 车架的, 配上我的 智能控制板, 就可以组装一个自己的DIY 智能大脚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现网上有专门卖这种 车架的, 配上我的 智能控制板, 就可以组装一个自己的DIY 智能大脚车了... ...

车架网址有吗?谢谢!

楼主:
车架网址有啊, 在这里应该贴不上去啊

楼主:
控制板  做多了, 准备转MAI一些了, 放在 本站  二手交易区里面了, 感兴趣的去看看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2330-1-1.html

网友:
不错。不过蓝牙距离太短了,小孩子喜欢吗

楼主:
用的是自带有蓝牙协议栈的CC2541芯片, 有效距离在10--20米, 做的时候考虑到成本就选这个 芯片了, 芯片成本在7--10元左右一个, 要是用 STM32+ESPXXX 串口WIFI 模块, 光这两样估计就20大几了吧....    当然如果要更远的距离, 最好还是用WIFI 模块...

网友G:
牛X啊三击66666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着上面的内容继续吧

车上面的部他改装完了,对了这里说一下, 车前面的那带2个孔装的东东 是超声波测距 ...

APP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脚车功能演示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Tg2NjU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 ...

霸气

楼主:
呵呵, APP 以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再改进, 使界面更友好一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 APP 以后有时间的话还会再改进, 使界面更友好一些......

看好你啊,加油

网友I:
动手能力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手能力不错啊

呵呵, 谢谢.....

楼主:
很多朋友问我配套车架的问题, 为了确认控制板与 网上卖的车架能不能匹配, 我从网上卖了个车架, 试了一下, 板子是能直接装在车架上的.下面是板子装在车架上的图片, 车架是 1:18 的大脚车, 比我原来用的 1:14的玩具成品车 小了一点

楼主:
不 加上面车盖的样子, 实际上 控制板 安装后,上面的车盖是无法直接固定上的, 车身上加装的18650电池盒 影响了车盖的安装, 后面准备, 缩减板子的功能, 把板子做小一点, 直接放在车架中间的黑盒里, 再采用车架底部电池盒里的电池供电, 这样整车就是标准玩具车的样子了...  这样就一是一台 手机蓝牙操控的智能玩具车了....

楼主(2018-10-11):
马上准备用 海思的 HI3518  做 H264 图象传输,带 WIFI, 语音,视频,100W 象素的智能车 了, 有没有感兴趣的啊

楼主:
先发个正在开发中的板子...

楼主(2018-11-27):
最近做了个 海思 HI3518  LINUX 视频监控开发板, 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