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803AS2进行扫写

楼主(2018-07-05):
我用的是8051 U1编程器要对MA803AS2进行扫写,工程师说要改ISPASO这选项,大大们说说从哪改

网友A:
MPC82E54 和MA803 一样.

网友B:
楼主用的是SOP28封装,用U1烧写需要加转接板,优势是可以全盘烧写,弱点是烧写的脚位比较多(需要20脚),也可以用ISP 工具烧录,优点烧录的脚位少(VDD,P31,GND,晶振的两个脚。共5个),还可以贴板后在线烧录。弱点是不能全盘烧录,芯片内部必须有引导码(ISP CODE,笙泉IC默认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