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低功耗后不记了

楼主(2018-07-05):
在低功耗模式下,但我还要显示屏记数,但进入低功耗后不记了,怎么办?

网友A:
放在中断中记数

网友B:
每隔一段时间唤醒一下来操作显示屏

网友C:
该干活的时候就要唤醒干活,不能老是休眠

网友D:
使用定时器中断唤醒。

网友E:
进入低功耗的,单片机已经停止工作了的,显示的当然就没有了啊。

网友F:
若不需要更新显示的内容的话,可以加一个存储的将显示的内容存储并实时读出来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G:
使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
你的计数是什么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中断里面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mcu呢?

网友J:
低功耗模式,就待机了。

网友K:
要不就别进入低功耗

网友L:
肯定的代码不执行了。

网友M:
使用中断唤醒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时间唤醒一下来操作显示屏

这个就是唤醒中断。

网友O:
楼主的需要对什么计数呢

网友L:
需要计数的时候就退出。

网友G:
中断能够唤醒mcu

网友K:
也可以使用外部的中断函数。

网友:
计数的来源是什么?

网友J:
退出低功耗模式才能重新计数 的。

网友H:
外部触发的中断也可以。

网友I:
mcu一般很简单的。

网友O:
定时器计数就在定时器中断操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时间唤醒一下来操作显示屏

中断时最简单的。

网友M:
或者使用中断里面进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