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很乱的波形

楼主(2018-07-05):
MSP430F5310外接3.6864M晶振,用示波器测外接晶振的波形,是一堆很乱的波形,没3.6864M

网友A:
建议上传下波形截图

网友B:
全是错的?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你用外部负载电容了吗?或者配置的内部电容?容值是多少?

楼主:
测得P1.0脚分频后输出的460.8KHZ的波形是正确的

网友D:
示波器接的是XIN,还是XOUT?

网友E:
不会吧???你的晶振的寄存器设对了吗

网友F:
“用示波器测外接晶振的波形,是一堆很乱的波形,没3.6864M,”这个是怎么测的?

楼主:
鳄鱼夹接3.3V的负,探针接在Xin,Xout都没有3.6864M的波形,

楼主:
要是寄存器没设好,也不会有分频输出吧?

网友G:
看起来晶振就没起振啊,测出的是内部DCO的频率吧

网友H:
测的方式有问题,建议使用I/O输出MCLK进行判定

网友I: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通过430 IO 管脚输出主振荡器的时钟。需要测系统时钟的频率需要在这里测

网友E:
建议把两个管脚的都用示波器看下的,还有管脚上接上12pF的电容的再看看的

网友J:
利用示波器的先看下的啊

楼主:
啊,我再看看吧

网友K:
主要是随着起振过程中,IC温度逐渐上升,带动整体板子的温度也同步上升

网友L:
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M:
晶振质量有问题

网友N: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

网友O: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网友P:
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网友Q:
换晶体两端的电容

网友R:
引起晶振频率偏差的原因有:温度、老化等

网友S:
在高温下使用或者使用时间久后就会出现陶振、晶振不起振

网友T:
振荡电路自激不起来?

网友O:
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网友K:
在板子上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除了石英晶体,还有电容

网友N:
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L:
换个其他的晶振试试看。

网友M:
正常的都是正弦波的

网友T:
用万用表触碰的干扰信号可以触发起振

网友S:
需做匹配测试

网友R:
这个一般跟硬件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Q:
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网友P:
重新设计电容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