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相连

楼主(2018-07-05):
TMS320VC5402的数据线能和LCD1602直接相连么

楼主:
它们的工作电压不同,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说接口电压不同吗?

网友B:
无所谓把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链接的

网友D:
工作电平一样了,还一个注意的就是两者之间看是用串口方式相连还是并行的方式相连接的

楼主:
好吧,放心了

网友E:
电平匹配  肯定是可以相连的

网友E:
对DSP来讲都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