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和Low level 来控制

楼主(2018-07-05):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和Low level  来控制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B:
一般LVR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开启还是不开启LVR选择

网友C:
嗯,如果是宽电压工作芯片有两个LVR电压的话就有High level 和 Low level 选择了。芯片的LVR一般就是通过这个选项来确定。

网友D:
一般LVR先选择是否启用LVR功能。通常情况下建议都选择启用LVR功能。

网友E:
低电压复位,LZ自己看有没有必要选择或选择什么,视供电环境而定

网友F:
如果芯片是宽工作电压,那么就有LZ所说的高复位电平和低复位电平。

楼主:
这个复位电平就需要根据方案的工作电压范围来确定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C:
若选了4V,刚可以量一下背景灯亮的时候芯片VCC的电压是否有低于4V的情况,如果有,会复位

网友D:
另外LPD RESET是开关,要选择ENABLE,再选择High Level和Low level才有效.

楼主:
晶振潮湿环境下停振是啥原因

楼主:
用79f166外接32.768kHz时钟晶振,用于定时和LCD显示,内部RC用于系统时钟,配置OP_OSC为(011:XTAL端32.768kHz晶体振荡器,内部RC打开,XTALX端i/o端口)。
    现在发现在湿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下,晶振振幅减小

网友G:
你不是说停了吗?最后停止振荡了?

楼主:
嗯,最后停止振荡了

网友F:
匹配电容是多少?

网友C:
是不是32.768kHz两个脚布线太近,请拉开

网友C:
或者减少电容试试,8~10pf

网友D:
还有就是涂防潮漆试试

网友H:
振荡器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发生停止震荡等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可以解决:
1. PCB板上振荡器插座上,振荡器两端中间隔开一个空槽
2. 涂防潮油

网友G:
把两条腿拉开点

网友B:
最近也碰到一个晶振不起振的,很烦

网友G:
有时候跟使用的助焊剂有关系,用酒精清洁晶振周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