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MSP430

楼主(2018-07-05):
下面的程序可以让MSP430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给PC,但我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MSP430,并且在接收中断中改变430单片机的状态(如点亮Led灯,方便观测实验结果)。那么应该怎么写,请高手指教!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a[8];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软件复位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SMCLK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_EINT();
  while(1)
  {
    Uart0Sends("ni hao");
    __delay_cycles (1048576);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0);
  //a=RXBUF0;
  //i++;
  a[0]=UCA0RXBUF;
}

网友A:
要在接收中断函数中编写led灯亮的函数就OK,

楼主:
我也改写过,但发现是进不了接收中断的问题

网友B:
改过后的程序看看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a[8];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软件复位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SMCLK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41;   //LED 配置为输出
  P1OUT = 0x09;   //LED1输出高电平,选择为上拉方式
  P1REN = 0x08;   //使能上拉电阻

  P1OUT ^= 0x41;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_EINT();

  while(1)
  {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_DINT();
  IFG2&=~UCA0RXIFG;
  a[0]=UCA0RXBUF;
  P1OUT ^= 0x41;
  _EINT();
}

网友C:
你试试改一下串口寄存器初始化的顺序。将中断使能放在UCA0CTL1&=~UCSWRST;的后面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啊

网友D:
直接在中断里面写入就行。

网友:
下面的程序可以让MSP430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给PC,但我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MSP430,并且在接收中断中改变430单片机的状态(如点亮Led灯,方便观测实验结果)。那么应该怎么写,请高手指教!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a[8];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软件复位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SMCLK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_EINT();
  while(1)
  {
    Uart0Sends("ni hao");
    __delay_cycles (1048576);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0);
  //a=RXBUF0;
  //i++;
  a[0]=UCA0RXBUF;
}
这里直接添加就行

网友E:
楼主需要点亮什么灯呢

网友F:
中断函数中编写led灯亮

网友G:
串口中断不是有了吗

网友H:
直接在中断函数里面写吧

网友I:
这个很难吗

网友J:
代码返回什么函数呢

网友K: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0); 点亮LED

网友L:
在中断代码里面直接对LED进行取反操作的。

网友J:
看着还真是很复杂的

网友D:
或者使用标志位的。

网友I:
就是直接写入操作IO的函数。

网友:
你不是有接受中断的函数吗

网友H:
这个不要写太复杂的函数的。

网友E:
直接将IO直接赋值就行

网友G:
在函数里面点亮LED即可。

网友F: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这个就可以写入了。

网友L:
控制IO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K:
最好不要使用延时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