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05):
boot seclect 的电平 GPIO 18 ,34 ,29是通过将其设置为输入,外接3.3V的电压来设置的,还是将其设置为输出,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A:
这几个引脚的值在一上电时会被读取到芯片内部的bootmode寄存器中。

网友B:
外部配置上下拉   确定上电的boot模式

网友B:
电平取决于GPIO电平

网友C:
对,系统的启动就会根据bootmode寄存器的值来选择从NAND还是UART什么的先启动。

网友C:
设置时不能直接接地或接电源,这样可能会烧片子。应该通过电阻来上拉或下拉。

网友D:
这种引脚没必要就不要去操作,用默认的就好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多谢啊

网友E:
设置为输出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呢?

网友G:
没有用过。

网友H:
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I:
肯定是外部设置的

网友J:
看看手册上是怎么写的吧。

网友K:
以用gpio命令控制电平高低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引脚的值在一上电时会被读取到芯片内部的bootmode寄存器中。

是引脚电平吧

网友N:
跟stm32的方式差不多

网友K:
选择boot应该是外部的硬件。

网友E:
寄存器默认不靠谱的。

网友J:
手册上默认什么模型呢

网友F:
需要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I:
没有跳开冒吗?

网友G:
都是上电之后去读默认数值的。

网友H:
这个寄存器设置的吧。

网友N:
外接3.3V的电压来设置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引脚的值在一上电时会被读取到芯片内部的bootmode寄存器中。

内部的设置都是外部引起的。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