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TC8A 系列 AD参考电压的选择疑问

楼主(2018-07-05):
STC8A  系统 带 12位的 ADC 并且 带有  参考电压输入引脚。

问题1: 目标传感器的电压变化在 0~300mV内 ,我打算采用 5V 供电  ADC 参考电压打算采集 0.5V 或 0.4096V  是否会取值太低。

问题2 : 新板本的 8A 说明书(STC8-20180507)上说,已经带有内部参考电压  1.34~1.35V  我如果不用这个内部参考因当如何作。

网友A:
0.5v确实太低

输入信号放大

网友B:
1、STC8A系列MCU的基准电压输入要求在2V~AVCC之间,低于2V可能会出现线性误差变大。
2、内部参考电压1.35V是接在15通道上的电压,不是给ADC的基准电压,ADC基准电压一定是从AVREF输入的。

网友C:
做一个简单的电压放大吧,别难为单片机了

网友D(2020-03-30):
引用 网友B:
1、STC8A系列MCU的基准电压输入要求在2V~AVCC之间,低于2V可能会出现线性误差变大。
2、内部参考电压1.35V ...

你确定内部参考电压是在15通道?为什么我官网下载的手册stc8系列的内部参考电压在16通道?实际上代码里体现是15而不是16,这算不算BUG???

网友B:
官方称为1~16通道,我是按ADC_CONTR里的通道号来说的,4位选择,0~15。我是程序猿,从0开始数数的。

网友E:
直接使用内置参考会更方便、电路简单且成本更低、可靠性更高。

如果你对精度有较高要求且是明确的,建议不要使用STC的,因为其手册并未给出其ADC的具体参数,到时STC是不需要对其ADC性能负责的。

如果是随意用来读个数,了解个大概的,那就直接测量转换就可以了,降低参考电压看似可以提高“分辨率”,但这只是提高了读数分辨率,并不能提高“有效分辨率”,因为系统噪声、及其转换误差基本是一定的。

通过“过采样”,可以一定程度提高“有效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