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不要用跨阻放大器,直接用ADC采样硅光电池可行么?

楼主(2018-07-05):
经典的硅光光学传感器是要配跨阻放大器来放大和进行电流转电压的转换。

我打算给硅光电池直接并联一个电阻, 直接进ADC 进行电压采样, 这样放弃跨阻放大器直接ADC采样后软滤波有什么弊端不
硅光电池 0~300mV 输出

xch
非线性

网友A:
光电池一般是电流信号,使用跨阻放大,噪声最低。

网友B:
没精度要求的话,可以。

网友C:
XCH已经回复你了.光电池的光-伏曲线是非线性的,曲度比较大,不好做纠正.
相对来说光-短路电流曲线很接近一条直线,几乎不用纠正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