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29突然电流增大造成电源短路

楼主:
大家好。
我在用STM32F429做开发,前期使用都很好,但是调试过程突然电流增大,单片机电源和地之间变成几欧姆,用烙铁烫烫,阻值暂时变大一点。连续有两个单片机烧了,虽然烧了,但是也还能使用,就是电流特殊大。可以排除我人为造成的短路。
这是单片机主要外围电路和供电LDO,其它外围都是GPIO口了
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其中BYPASS_REG和PDR_ON这样连接对吗,需要程序中设置什么吗?或是其它什么原因?
期待答复,谢谢。
祝好。

网友A(2018-07-06):
多半是接口电路有问题,GPIO最好不要直接连接到可能的输出端(包括外设和自己),串个电阻,

哪怕程序里一直为输入(要防止程序BUG导致变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接口电路有问题,GPIO最好不要直接连接到可能的输出端(包括外设和自己),串个电阻,

哪怕程序里一 ...

谢谢您的答复,这块儿我再检查检查自己的电路

网友B:
1、电容少了点吧。你电路里VCC和VSS 之间就一个1uf和1nF的,应该在每一对之间都加上。这样输入侧稳。
2、看不到GPIO口的电路,GPIO口对外对内最后加上一个限流的电阻。尤其是对内的。

楼主(点评):
谢谢您的答复,我板子上每个VCC处都加的滤波电容。好的,GPIO那块儿我再多注意一下,谢谢。

网友C:
测试电源是否有高压尖峰脉冲,特别是在开关电源时。

网友D:
IO输出串电阻。

网友E:
既然功能还在,  可能 IO 口被打坏了, 可以逐个检查一下, 找到问题和异常的地方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F(2019-05-06):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请问版主有找到什么原因吗?

网友G:
io问题可能性大  毕竟骗子还可以用